笔段式液晶能不能字显示成绿色,而非现在的黑色?

楼主(2009-10-18):
如题,谢谢!

网友:
绿色就不知道了,
去看下液晶原理应该会有

网友:
可以的,用绿色的背光。OMRON 的一些温控仪表用液晶,上排显示红色,下排显示绿色。

网友:
液晶的里面这一面有一层半透膜,是偏振的,你可以尝试把这层膜揭下来,重新裁剪再转90度贴回去,就可以实现你这个想法。

先说明:液晶损坏或效果不理想我可不负责。

网友:
用反显的液晶,背光用啥色就显示啥色.

网友:
市面上卖的普通电子表的液晶,的确有其它颜色,我买过,不知什么原理
注意:是液晶本身的颜色,不发光时的颜色,搭上背光后更好看。

网友:
楼上就是我说的那层膜是彩色的。

网友:
MARK下,反显效果确实正常的好看点。
我尝试了下把下面的偏光片旋转90度贴,确实起到了反显的效果,但是不亮的字段是黑色的比周围的黑色要深些,看着有点明显啊。

网友:
固定颜色的话,用相应的偏光片就可以达到效果。变颜色的话那就要用到彩色的LCD。

网友:
原来是这样的 学习了

网友:
用单色的LED,配合彩色的背光,同样可以显示彩色的文字,而且是可以变颜色的.
原理是用红,绿,蓝三色LED作背光,三色分别点亮,在想显示相应颜色的地方不要点亮(让背光穿过),其它时间点亮,不断地这样循环扫描,就可以显示8种可变的彩色文字
我见过这样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