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把GPS输出的NMEA格式中的 精度因子 转换成 误差数值 ?

楼主(2009-10-18):
$GPGSA,<1>,<2>,<3>,<3>,,,,,<3>,<3>,<3>,<4>,<5>,<6>,<7>*hh<CR><LF>

<1>模式 :M = 手动, A = 自动。
<2>定位型式 1 = 未定位, 2 = 二维定位, 3 = 三维定位。
<3>PRN 数字:01 至 32 表天空使用中的卫星编号,最多可接收12颗卫星信息。
<4> PDOP位置精度因子(0.5~99.9)
<5> HDOP水平精度因子(0.5~99.9)
<6> VDOP垂直精度因子(0.5~99.9)
<7> Checksum.(检查位).
怎么把 精度因子 转换成 误差X.X米这种数值?

还有hh校验位如何计算?

楼主:
有人懂的话请回复一下,谢谢啦

网友:
这几个数值并不能反应精度位置精度信息。通常GPS定位是由least square或者kalman filter来实现的,对于理想情况下,假设噪声为高斯白噪声,定位精度主要由两个因素决定,一个是geometry,他是和接收到卫星的数目和卫星的位置有关的,另一个是观测量的精度,及观测噪声。 PDOP,HDOP,VDOP分别反映geometry对3D的位置精度,水平位置精度,和垂直位置精度的影响。

图1反映了PDOP值,真正的3D位置误差,以及卫星数目的相对关系 (原文件名:Figure1.jpg)

图二是估计的1个sigma的3D位置误差和真正误差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估计误差只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真正的位置误差。这个和你对噪声的假设息息相关。 (原文件名:Figure2.jpg)

网友(2009-11-18):
楼上讲的好专业啊

搬一个板凳来学习
希望能继续

网友:
在不少GPS 的raw data 中包含误差数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