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万火急!!!!avr硬件驱动MAX7221问题,大家帮忙救急啊!

楼主(2009-10-18):
十万火急!!!!小弟用mega8驱动MAX7221,反复测试不成功,哭,这个项目马上要结束的,十万火急啊。找到自制开发板,用mega32硬件SPI驱动MAX7221,反复测试一样不成功,然后模拟SPI(还是用的原来的SPI的口),一样不成功,但是换成了别的口(非SPI口),除了端口其他什么也没变就OK了。这是什么原因啊?小弟用的是ISP下载,是不是这也和模拟SPI传输冲突呢?
     还有,看到大家也有好多人硬件驱动7221不成功的,最后喊一声:
有谁用ISP下载,并且硬件驱动MAX7221成功的,请站出来!
     最后哭一下:我的项目怎么办啊?不能飞线啊!大家谁了解帮忙解决一下啊,拜托了!要不都有辞职的想法了!

楼主:
关于为什么硬件没有驱动成功MAX7221的原因还是没有找到,但是关于用ISP口进行模拟SPI也不成功的原因,我在想,是不是我是通过ISP下载的缘故,而且模拟SPI时MOSI,SCK这两个脚进行输出复用,以致于ISP对这两个脚的编程失败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可以通过这样进行调试一下呢? 1.7221与单片机MOSI和SCK这两个脚的连线中间串联电阻进行隔离      2.编程时断开MOSI和SCK与7221的连线(我的控制和显示是两块板子,用杜邦线连接)。不知道可行不?明天试试。今天太晚了,各位高手也没出现帮忙,希望明天大家积极帮小弟解决一下,感激涕零,无以言表。

网友:
通常,下载线是不会影响spi通信的,而有些输出强的芯片反而会影响isp。
建议:
1.用示波器看看硬件spi输出,看看sck有没有波形
2.查查spi频率是否在max芯片输入范围内
3.查查max芯片的寄存器配置正确没
4.检查spi口的DDR设置正确没,spi跟uart不一样,需要设置ddr

网友:
命还在吗,兄弟, 成功了能否分享下经验啊. 谢谢.

网友(2014-05-08):
引用 楼主:
关于为什么硬件没有驱动成功MAX7221的原因还是没有找到,但是关于用ISP口进行模拟SPI也不成功的原因,我在 ...

解决没?我知道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