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阻抗匹配和平衡到不平衡的转换

楼主(2009-10-19):
信号源是50欧同轴线,需要转成120欧的双绞线,这样的东东是怎么设计的,在电路板的设计上有什么注意事项,请大家多多指教。

我对这个的理解是先将同轴的转成双绞线的形式,这部分似乎叫巴伦(平衡到不平衡转换),然后再进行阻抗匹配,是这样吗?

网友:
期待高人。应该要用到变压器器吧

网友:
建议看看差分输入ADC参考电路前段电路,就是实现50->100 OHM转换,可以用balun或者差分运放

网友:
可以参考ADI或者TI的datasheet或者user's guide

网友:
RF好高深!

ls的几句基本没看懂

网友:
balun有很多实现方式,可以用变压器或者是LC实现,用变压器的话上限频率有限制,通常都在1G以下,阻抗转换可以按照前后阻抗比来计算,(Ro/Ri)再开根号。LC有计算公式的,频率也比较宽。不太可能是用转换后阻抗匹配的,那样带宽会有限制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