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方法能够实时采集8路PWM信号的占空比

楼主(2009-10-19):
用什么方法能够实时采集8路PWM信号的占空比
  现有8路PWM信号,信号不同步,且占空比都很小周期一样都为50HZ,最小脉宽为0.5ms,最大为2.5ms,想通过一种方法实时得到这8路信号的脉冲宽度,采集精度在5us~10us就行。
  因为此单片机还要干其它事情,比如输出2路PWM信号,以及相关控制,所以希望这8路采集占用资源越少越好,运行速度越快越好,想用ATMEGA64做或者XMEGA64A1

网友:
用定时器查询IO口状态

网友:
如果你是PPM方式,就从串/并转换输入端取串行信号

网友(2014-10-22):
如果改变获取的GPIO口的话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我的程序换了个GPIO口就怎么也不出来数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