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偶电容为什么用0.1uf的?

楼主(2009-10-19):
用0.1uf的退偶电容已经成为一种常识,请各位赐教,为什么要用0.1uf的,有什么样的计算公式?

网友:
0.1uF的瓷片电容在33MHz以下都是电容的特征。33MHz以上交流阻抗反而变大。
电容容量越大,这个转折频率越低,所以对于数字电路来说,容量大的瓷片电容退耦性能反而差。

网友:
1p太小,1000u太大
0.01-10u都行
0.1是大容量无极电容里最便宜的,当然也是最小的。

网友:
http://www.murata.com/products/article/pdf/ta0771.pdf
村田的应用笔记写的很好。
如果10u的交流阻抗在1M以上反而随着频率升高而升高的话,就不能用来做退耦电容。

网友:
10u可以在低压低频做模拟和数字退耦。
现在有很多低压的运放,带宽才几百k,想来想去没舍得上钽电容,似乎上10u的0805比较合适,几分钱,便宜又省地方。

10u好像也有高频的,不过太贵了。

网友:
10uF可以在模拟电路中用来退耦。但是数字电路只有稳压器后面接一个提高负载调整率的10uF,其他退耦电容都是0.1uF的。
至于10uF的高频电容,你可真敢拍脑袋胡说啊,知道高频电路用的电容都是多大的么?知道1GHz下面10uF电容的容抗有多少么?

发现你有个毛病,就是信口胡说,然后用更多的胡说来掩盖前面的胡说。

网友:
高频频段很宽,10M以上就到高频了,1GHz比甚高频还高。我以前搞得电路比1G高多了。没见过就不要随意怀疑。
楼上的口气很像某人的马甲。
今天不点名。

网友:
无线电频谱和波段划分
段号 频段名称 频段范围(含上限不含下限) 波段名称 波长范围(含上限不含下限)
1 甚低频(VLF) 3~30千赫(KHz) 甚长波 100~10km
2 低频(LF) 30~300千赫(KHz) 长波 10~1km
3 中频(MF) 300~3000千赫(KHz) 中波 1000~100m
4 高频(HF) 3~30兆赫(MHz) 短波 100~10m
5 甚高频(VHF) 30~300兆赫(MHz) 米波 10~1m
6 特高频(UHF) 300~3000兆赫(MHz) 分米波 微波 100~10cm
7 超高频(SHF) 3~30吉赫(GHz) 厘米波 10~1cm
8 极高频(EHF) 30~300吉赫(GHz) 毫米波 10~1mm
9 至高频 300~3000吉赫(GHz) 丝米波 1~0.1mm

网友:
顾左右而言他?先找个高频10uF电容来圆谎吧!

楼主:
你们没有解决我的根本问题,我想问0.1uf的退偶电容能对哪个频段的波有退偶作用,容值和波的频段有什么样的对应关系?

网友:
xilinx有一篇中文的文档可以参考

网友:
哈哈,不参与这讨论,只从咱有限的常识里给楼主找到一点内容,供参考

网友:
 不是所有电路,是以MCU为中心的数字电路的去耦电容多用0.1μF,因为0.1μF对1MHz~几十MHz频率的阻抗较小,而MCU电路的主频往往就工作在这个范围内。
 用0.1μF去耦不是绝对的,如果做100MHz上下的高频电路时,去耦电容要用0.01μF,但同时为不影响低频段的去耦效果,再并上一个1μF电容。相差100倍的电容组合据说是比较合理的。

网友:
看实际实验使用!

网友:
一般感觉  holycat 仙猫  的回复就是终结萜。。。
他都已经说了怎么清楚了,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学习了。

网友:
holycat 仙猫 这个是哪本书里面的图阿

楼主:
回复:【13楼】 holycat 仙猫
既然0.1uf的电容是针对现场1MHz~几十MHz频率的干扰的,请问,一般工业场合这种1MHz~几十MHz频率的杂波来源是哪里?

网友:
回【17楼】 flight871:
 这是网上随便找的一本杂志介绍页上的图:http://www.cqpub.co.jp/dwm/contents/0029/dwm002900590.pdf
 电容的频率特性跟具体介质等有关,不同种类器件会有所差异,下面是B温度特性的贴片陶瓷电容的共振频率曲线:

 (原文网址:http://www.purple.dti.ne.jp/masuki-sys/page059.html

-------------------------------
回【18楼】 weilight2008:
 这里说是“以MCU为中心的数字电路”,实际现场的噪声对策应视具体情况而定,没法一概而论,比如对数kHz~数十kHz的低频大电流电路来说,0.1μF就力不从心了。

网友:
以前看过的资料大概意思是由电路的频率决定,一般的兆级的选0.1uf,频率更高的选0.01uf。好像还与电路的总电阻有关。

网友:
给楼主一份Murata的电容导引

退耦电容容量需要计算,和噪声水平、纹波水平(器件的纹波抑制比)有关。
通常一般经验值0.1uF够用。
低频也有用到100uF,如1875,当然要上电解。
高频要视应用而定。
高密度数字电路例如主板要用高频大容量低ESR电容,很多是8脚的,低密度数字或模拟用高频小容量即可。
大多数频率下的退耦电容都有0.01-10uF的容量,只是价格各异。

【8楼】 i55x 高频高速低ESR的退耦10uF在74-75页。

网友:
题外话:

劝【8楼】i55x 一句,以后见面不要再打嘴架,讨论问题不要语气很重,容易引起反感。

楼主很着急,不要耽误事。对气氛也不好。

与大家共勉。

网友:
【5楼】 i55x
【6楼】 shichen717

不知道这个“高频低阻电解”是不是你们争论的焦点?
http://www.szbawldz.com.cn/athena/offerlist/szbawldz-sale-1-true-2357602.html

有句话我直话直说了,不喜欢i55x发言的腔调,语气客气点大家都舒服。

网友:
呵呵,是无极性的10uF陶瓷电容,能到10M以上的。

ls说的高频低阻电解好像在主板上见过,实际没用过。不过价格不错。

网友:
似乎有不少筒子对高频大电容感兴趣,近年三洋出过两种很著名的系列:OS-CON 和 POSCAP。顺便贴一张 OS-CON 的频率特性曲线图。
●红线A:OS-CON,56μF
●绿线B:低阻型铝电解,47μF
●蓝线C:钽电解,47μF
●橙线D:低阻型铝电解,1000μF

从图中可见,56μF OS-CON 的特性明显强于铝电解和钽电解,在100kHz~10MHz频段甚至超过1000μF铝电解。

网友:
再看 POSCAP 和铝、钽电解的特性比较图:

网友:
初学,正好学习!

网友:
这个帖不错哦,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如果可以,请楼上几位高手结合容量来比较一下退偶效果,谢谢!

网友(2009-12-06):
小东西 大文章 mark

网友:
OSCON还是不能跟同等容量的X7R的MLCC比的

网友:
mark   有空再来看看

网友:
小小电容大学问啊

网友:
记号,以后继续学习

网友:
大学问啊~~mark

网友:
搞明白了一个平时不太重视的问题。谢谢

网友(2010-01-10):
用Multisim仿真一下就应该好理解了

网友:
作为以后学习的知识

网友:
mark一下,此贴好!

网友:
长见识了啊,谢谢大家精彩的辩论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2010-04-13):
长知识了

网友:
这个帖子非常有意义

网友:
相当不错。以前以为电容都是通过频率高阻抗就下降的。这次真的是学习了。。。。
一定要记号一下
可能以前设计产品出的问题有部分就是用0.1uF电容造成的。

网友:
细致,更细致。。。
学习了

网友:
以前都没想过这问题

网友(2010-05-18):
还有用小贴片,0603的比0805的高频特性好些。

网友(2010-06-29):
学习了,正所谓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

楼主(2010-10-15):
好久没来了。

网友:
退耦电容

网友:
很好的帖子,顶一下,让更多人看到

网友(2010-11-22):
倒是down了很多资料(ˇˍˇ)

网友(2011-02-12):
精彩的资料帖

网友:
电容的阻抗  为   容抗+感抗   高频率时 感抗表现的明显,0.1uf  和  0.01uf 的感抗差别不多,所以在很高频率 线是差不多重合

网友(2011-03-31):
电容好像是通过其内部的容抗和感抗的共振实现低阻抗,从而实现滤波的吧!感觉有时我们对基本的概念都没搞清楚就在那里乱选电容了,所以我觉得进行电路的设计电容的频率-阻抗特性,电路板线路的电感特性是必须清楚的。

网友:
老帖学些了~

网友:
160楼的说法似乎有错误,不是共振哦,感抗要越小越好!

网友:
呵呵,刚才翻看了一些高频板的电路,发现确实用0.01uf多一些。然而像51啦这种MCU的电源用0.1uf够用了:)

网友:
最近恰巧在关注这个东西,等研究下再来发言!

网友:
好帖子,终于明白是为什么了

网友:
pcb 设计的经验法则:“在电路板的电源接入端放置一个 1~10μF的电容,滤除低频噪声;在电路板上每个器件的电源与地线之间放置一个0.01~0.1μF的电容,滤除高频噪声。”首选法则(老外俗称 Rule of Thumb)。做电路的人都知道需要在芯片附近放一些小电容,至于放多大?放多少?怎么放?
    两个常用的简单概念。
    什么是旁路?旁路(Bypass),是指给信号中的某些有害部分提供一条低阻抗的通路。电源中高频干扰是典型的无用成分,需要将其在进入目标芯片之前提前干掉,一般我们采用电容到达该目的。用于该目的的电容就是所谓的旁路电容(Bypass Capacitor),它利用了电容的频率阻抗特性(理想电容的频率特性随频率的升高,阻抗降低),可以看出旁路电容主要针对高频干扰(高是相对的,一般认为20MHz以上为高频干扰,20MHz以下为低频纹波)。
    什么是退耦?退耦(Decouple),最早用于多级电路中,为保证前后级间传递信号而不互相影响各级静态工作点的而采取的措施。在电源中退耦表示,当芯片内部进行开关动作或输出发生变化时,需要瞬时从电源线上抽取较大电流,该瞬时的大电流可能导致电源线上电压的降低,从而引起对自身和其他器件的干扰。为了减少这种干扰,需要在芯片附近设置一个储电的“小水池”以提供这种瞬时的大电流能力。
    在电源电路中,旁路和退耦都是为了减少电源噪声。旁路主要是为了减少电源上的噪声对器件本身的干扰(自我保护);退耦是为了减少器件产生的噪声对电源的干扰(家丑不外扬)。有人说退耦是针对低频、旁路是针对高频,我认为这样说是不准确的,高速芯片内部开关操作可能高达上GHz,由此引起对电源线的干扰明显已经不属于低频的范围,为此目的的退耦电容同样需要有很好的高频特性。本文以下讨论中并不刻意区分退耦和旁路,认为都是为了滤除噪声,而不管该噪声的来源。

    简单说明了旁路和退耦之后,我们来看看芯片工作时是怎样在电源线上产生干扰的。我们建立一个简单的IO Buffer模型,输出采用图腾柱IO驱动电路,由两个互补MOS管组成的输出级驱动一个带有串联源端匹配电阻的传输线(传输线阻抗为Z0)。

    为了做成纯文档的格式,尽量采用文字说明,不不采用图片,这样给理解带来一定的困难,看官们见笑了。设电源引脚和地引脚的封装电感和引线电感之和分别为: Lv和Lg。两个互补的MOS管(接地的NMOS和接电源的PMOS)简单作为开关使用。假设初始时刻传输线上各点的电压和电流均为零,在某一时刻器件将驱动传输线为高电平,这时候器件就需要从电源管脚吸收电流。在时间T1,使PMOS管导通,电流从 PCB板上的VCC流入,流经封装电感Lv,跨越PMOS管,串联终端电阻,然后流入传输线,输出电流幅度为VCC/(2×Z0)。电流在传输线网络上持续一个完整的返回(Round-Trip)时间,在时间T2结束。之后整个传输线处于电荷充满状态,不需要额外流入电流来维持。当电流瞬间涌过封装电感 Lv时,将在芯片内部的电源提供点产生电压被拉低的扰动。该扰动在电源中被称之为同步开关噪声(SSN,Simultaneous Switching Noise;SSO,Simultaneous Switching Output Noise)或Delta I噪声。
    在时间T3,关闭PMOS管,这一动作不会导致脉冲噪声的产生,因为在此之前PMOS管一直处于打开状态且没有电流流过的。同时打开NMOS管,这时传输线、地平面、封装电感Lg以及NMOS管形成一回路,有瞬间电流流过开关B,这样在芯片内部的地结点处产生参考电平点被抬高的扰动。该扰动在电源系统中被称之为地弹噪声(Ground Bounce,我个人读着地tan)。
    实际电源系统中存在芯片引脚、PCB走线、电源层、底层等任何互连线都存在一定电感值,因此上面就IC级分析的SSN和地弹噪声在进行Board Level分析时,以同样的方式存在,而不仅仅局限于芯片内部。就整个电源分布系统来说(Power Distribute System)来说,这就是所谓的电源电压塌陷噪声。因为芯片输出的开关操作以及芯片内部的操作,需要瞬时的从电源抽取较大的电流,而电源特性来说不能快速响应该电流变化,高速开关电源开关频率也仅有MHz量级。为了保证芯片附近电源线上的电压不至于因为SSN和地弹噪声降低超过器件手册规定的容限,这就需要在芯片附近为高速电流需求提供一个储能电容,这就是我们所要的退耦电容。

    如果电容是理想的电容,选用越大的电容当然越好了,因为越大电容越大,瞬时提供电量的能力越强,由此引起的电源轨道塌陷的值越低,电压值越稳定。但是,实际的电容并不是理想器件,因为材料、封装等方面的影响,具备有电感、电阻等附加特性;尤其是在高频环境中更表现的更像电感的电气特性。我们都知道实际电容的模型简单的以电容、电阻和电感建立。除电容的容量C以外,还包括以下寄生参数:
    1、等效串联电阻ESR(Resr):电容器的等效串联电阻是由电容器的引脚电阻与电容器两个极板的等效电阻相串联构成的。当有大的交流电流通过电容器,Resr使电容器消耗能量(从而产生损耗),由此电容中常用用损耗因子表示该参数。
    2、等效串联电感ESL(Lesl):电容器的等效串联电感是由电容器的引脚电感与电容器两个极板的等效电感串联构成的。
    3、等效并联电阻EPR Rp :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电容器泄漏电阻,在交流耦合应用、存储应用(例如模拟积分器和采样保持器)以及当电容器用于高阻抗电路时,Rp是一项重要参数,理想电容器中的电荷应该只随外部电流变化。然而实际电容器中的Rp使电荷以RC时间常数决定的速度缓慢泄放。
    还是两个参数RDA、CDA 也是电容的分布参数,但在实际的应该中影响比较小,这就省了吧。所以电容重要分布参数的有三个:ESR、ESL、EPR。其中最重要的是ESR、 ESL,实际在分析电容模型的时候一般只用RLC简化模型,即分析电容的C、ESR、ESL。因为寄生参数的影响,尤其是ESL的影响,实际电容的频率特性表现出阻抗和频率成“V”字形的曲线,低频时随频率的升高,电容阻抗降低;当到最低点时,电容阻抗等于ESR;之后随频率的升高,阻抗增加,表现出电感特性(归功于ESL)。因此对电容的选择需要考虑的不仅仅是容值,还需要综合考虑其他因素。包括:
1、电容容值;2、电介质材料;3、电容的几何尺寸和放置位置。

     所有考虑的出发点都是为了降低电源地之间的感抗(满足电源最大容抗的条件下),在有瞬时大电流流过电源系统时,不至于产生大的噪声干扰芯片的电源地引脚。选用常见的有两种方法计算所需的电容:
简单方法:由输出驱动的变化计算所需退耦电容的大小;
复杂方法:由电源系统所允许的最大的感抗计算退耦电容的大小。

     我们假设一个模型,在一个Vcc=3.3V的SRAM系统中,有36根输出数据线,单根数据线的负载为Cload=30pF(相当的大了),输出驱动需要在Tr=2ns(上升时间)内将负载从0V驱动到3.3V,该芯片资料里规定的电源电压要求是3.3V+0.3V/-0.165V。
     可以看出在SRAM的输出同时从0V上升到3.3V时,从电源系统抽取的电流最大,我们选择此时计算所需的退耦电容量。我们采用第一种计算方法进行计算,单根数据线所需要的电流大小为:
           I=Cload×(dV/dt)=30pF×(3V/2ns)=45mA;
36根数据线同时翻转时的电流大小为Itot=45mA×36=1.62A。芯片允许的供电电压降为0.165V,假设我们允许该芯片在电源线上因为SSN引入的噪声为50mV,那么所需要的电容退耦电容为:
         C=I×(dt/dV)=1.62A×(2ns/50mV)=64nF;
    从标准容值表中选用两个34nF的电容进行并联以完成该值,正如上面提到的退耦电容的选择在实际中并不是越大越好,因为越大的电容具有更大的封装,而更大的封装可能引入更大的ESL,ESL的存在会引起在IC引脚处的电压抖动(Glitching),这个可以通过V=L×(di/dt)公式来说明,常见贴片电容的L大约是1.5nH,那么V=1.5nH×(1.62A/2ns)=1.2V,考虑整个Bypass回路的等效电感之后,实际电路中glitch 会小于该值。通过前人做的一些仿真的和经验的数据来看,退耦电容上的Glitch与同时驱动的总线数量有很大关系。
    因为ESL在高频时觉得了电源线上的电流提供能力,我们采用第二种方法再次计算所需的退耦电容量。这中方法是从Board Level考虑单板,即从Bypass Loop的总的感抗角度进行电容的计算和选择,因此更具有现实意义,当然需要考虑的因素也就越多,实际问题的解决总是这样,需要一些折中,需要一点妥协。
    同样使用上面的假设,电源系统的总的感抗最大:
           Xmax=(dV/dI)=0.05/1.62=31m欧;
    在此,需要说明我们引入的去耦电容是为了去除比电源的去耦电容没有滤除的更高频率的噪声,例如在电路板级参数中串联电感约为Lserial=5nH,那么电源的退耦频率:
    Fbypass=Xmax/(2pi×Lserial)=982KHz,这就是电源本身的滤波频率,当频率高于此频率时,电源电路的退耦电路不起作用,需要引入芯片的退耦电容进行滤波。另外引入另外一个参数——转折点频率Fknee,该频率决定了数字电路中主要的能量分布,高于该频率的分量认为对数字电路的上升沿和下降沿变化没有贡献。在High-Speed Digital Design:A Hand Book of Black Magic这本书的第一章就详细的讨论了该问题,在此不进行详细说明。只是引入其中推倒的公式:
        Fknee=(1/2×Tr)=250MHz,其中Tr=2ns;
可见Fknee远远大于Fbypass,5nH的串联电感肯定是不行了。那么计算:
        Ltot=Xmax/(2pi×Fknee)=(Xmax×Tr/pi)=19.7pH;
如前面提到的常见的贴片电容的串联电感在1.5nH左右,所需要的电容个数是:
         N=(Lserial/Ltot)=76个,另外当频率降到Fbypass的时候,也应该满足板级容抗需要即:
Carray=(1/(2pi×Fbypass×Xmax))=5.23uF;
Celement=Carray/N=69nF;
    哇噻,真不是一个小数目啊,这么多啊!如果单板上还有其他器件同时动作,那么需要更多的电容呢!如果布不下,只能选择其他具有更小电感值的电容了。

     电容选择上都采用的MLCC的电容进行退耦,常见的MLCC的电容因为介质的不同可以进行不同的分类,可以分成NPO的第一类介质,X7R和Z5V等的第二、三类介质。EIA对第二、三类介质使用三个字母,按照电容值和温度之间关系详细分类为:
第一个数字表示下限类别温度:
X:-55度;Y:-30度;Z:+10度
第二个数字表示上限温度:
4:+65度;5:+85度;6:105度;7:125度;8:150度;
第三个数字表示25度容量误差:
P:+10%/-10%;R:+15%/-15%;S:+22%/-22%;
T:+22%/-33%;U:+22%/-56%;V:+22%/-82%
    例如我们常见的Z5V,表示工作温度是10度~85度,标称容量偏差+22%/-82%,就这玩意儿我们还大用特用啊。

    介质性能好的电容容量做不大,容量大的介质常量不好,生活啊,你怎么总是这么矛盾啊!尤其重要的一点是MLCC电容提供的电容值都是指静电容量,表示电容在很低的电压下测试得到的电容量,当电容的两端的直流电压在不超过电容耐压下加大时电容量将急剧下降,例如在某耐压16V 的MLCC电容的测试数据中有:
0V-->100%,8V——>86%,12V——>68%,16V——55%。
     我就因为没有注意该特性在某电路设计中出现了惨痛的教训。

     最后关于电容放置的位置,还得引用前辈们的口头禅:“The rule of thumb is to place the capacitor as close as possible to the IC

网友:
学习了 电容很难搞懂

网友:
恩恩.记得以前搜电源完整性的资料时搜到过.

网友:
好用,同样MARK。尤其是172楼最后一段写的好

网友:
学习了
很详尽,感谢分享!!

网友:
原理大概知道,没有上升到计算的高度,下了些有用的资料。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精彩,精彩

网友:
学习是种信仰,

网友:
见识不少呀,

网友:
谢谢几位高人给指明了方向。

网友:
高手们就应该像华山论剑般交流,碰撞思想,从而获得提高,或者改正根深蒂固的错误认识,后来人也能在这个过程中学的些有用东西。

网友:
这个必须学习

网友:
本站 是个好地方  以后天天来  发现的恨晚呀   楼主 也是好人  资料分享  谢谢了

网友(2011-05-07):
这个要mark一下。

网友:
有一个问题我想好多人忽略了,电容的封装。不同封装的电容对应频率阻抗的曲线,选择电容不仅仅是从电容量角度出发的。
看看这片CPU:

这些电容不是我们常规用的电容,都听说1206封装,还有一种封装叫做0612,它存在的意义一是从封装角度改良电容的交流阻抗特性,二是ESL可以大幅度降低,因为两极引脚间距大幅缩短,这是改善交流阻抗/频率特性,对与去耦来说效果不错,可惜我找了好久没找到~

网友(2011-08-16):
回复 网友A:
 不是所有电路,是以mcu为中心的数字电路的去耦电容多用0.1μf,因为0.1μf对1mhz~几十mhz频率的阻抗较小,而mcu电路的主频往往就工作在这个范围内。
 用0.1μf去耦不是绝对的,如果做100mhz上下的高频电路时,去耦电容要用0.01μf,但同时为不影响低频段的去耦效果,再并上一个1μf电容。相差100倍的电容组合据说是比较合理的。

网友:
这家必须码住啊!

网友:
mark,觉得自己要学的东西越来越多了。。。。。

网友:
做个标记,以后这些肯定会用到

网友:
是该探个究竟

网友:
回复 楼主:

http://wenku.baidu.com/view/47e703222f60ddccda38a0bd.html
只是用来消除前后级的干扰的
具体的考虑好多因素

网友:
强帖,有时间看看

网友:
学习了,回家慢慢看!

网友:
这样的帖子真的让人长见识啊~~

网友(2011-09-17):
一直努力研究电容的特性与作用,以求知其所以然。谢谢坛友的无私分享

网友:
真是开卷有益啊!

网友:
mark 电容值选用

网友:
以前看过的资料大概意思是由电路的频率决定,好像还与电路的总电阻有关。

网友:
回复 网友B:
1p太小,1000u太大
0.01-10u都行
0.1是大容量无极电容里最便宜的,当然也是最小的。

网友:
很全很丰富

网友:
学习了 以前只知道低频  mark

网友(2011-10-18):
事事皆学问

网友(2011-12-08):
活到老,学到老啊!

网友(2020-07-03):
问个小白的问题,为什么要用退耦电容。假如,只有一个单片机。。。所有电源引脚都不用退耦电容行不行。
如果不行,这些噪声又影响了谁?

网友:
好长的帖子终于看完了

网友:
这个贴子真香!!

网友:
书上看过,随手搜了个类似的:

网友:
计算谐振频率需要ESL
电容的datasheet上会有ESL的值

以上面电容为例(随便搜了一个)
把0.1x10^6带入上面的公式(电容值单位用pf,频率值单位用mhz)
就得到17mhz,刚好接近单片机的工作频率
如果是更高频率的,就要0.01uf了
10uf的话,就是1.7mhz —— 电容值100倍,频率则是10倍,开平方
组合起来就差不多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