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用过AA88347或者MB88347这颗8bit8通道串行D/A转换器

楼主(2009-10-19):
哪位用过AA88347或者MB88347这颗8bit8通道串行D/A转换器,请用过的朋友指教一上,它是12位数据,高四位是地址,选择那个通道,低8位是数据,像这种情况是2个字节分开传输还是作一个字传输,还有它的高四位怎么处理。在线等,谢谢

楼主:
问题搞定了,

网友(2013-12-11):
可以問依下~你是怎麼用的嗎
因為~我卡好久
我現在設定好SPI1
然後送出ADD跟DATA後面看不太懂
你可以分享依下嗎

网友(2018-04-02):
怎么搞定的???大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