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数码管在哪可以采购到?

楼主(2009-10-19):
这种数码管在哪可以采购到?

是不是要自己开模,去哪做?谢谢

网友:
貌似用在空调上的?
试试能否从空调厂家搞到,实在不行就只能开模了!

网友:
http://www.awkey.net.cn/

这里可能有,不过没问过不知价格多少

网友:
维修的吧

网友:
阿莫雕刻机+帖纸+普通LED

网友:
这个叫LED显示屏,又有厂家叫LED模块.

价格主要由颜色和LED晶片的数量决定的.

象楼主这个产品,价格在3-4块钱左右.

一般需要开模.

最普通的就是数码管,通用的1-4位.

网友:
放酒的小冰柜上用的吧

我这儿有两片,是液晶的

那个风扇标志还能旋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