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测速(M法)

楼主(2009-10-19):
这是我用ICCAVR编的电机测速(M法)的程序,使用的是ATMEGA128单片机,用的电机是自带编码器的,电机转动时,编码器有脉冲输出,电机转过一圈,输出的脉冲是一定的。
什么是M法呢?我们知道,速度等于路程除于时间,简单的说,M法测速,就是确定一段时间,然后测出这段时间内走过的路程,然后计算出速度。M法比较适用与编码器分辨率比较高的时候。
测速(M法)ourdev_493536.rar(文件大小:58K) (原文件名:测速.rar)

网友:
.....没看出有什么新鲜的

楼主:
谢谢两位前辈的指导

网友(2011-04-30):
多谢指导,正在试验测速,呵呵

网友(2011-06-22):
名字新鲜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在搞这个,我们用的是伺服电机,编码盘输出ab两相脉冲波,可以判断正反转

网友(2011-07-27):
正在搞这个

网友(2011-11-24):
回复 楼主:

谢谢分享,下下来看看

网友(2014-07-03):
引用 网友A:

网友:
整个欧姆龙编码器吧。500线以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