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SPI(或兼容串行)的扩展IO芯片?最好是双向I/O,三态。一般是165和595扩展,但我想做成普

楼主(2009-10-19):
[IO扩展]使用SPI(或兼容串行)的扩展IO芯片?最好是双向I/O,三态。一般是165和595扩展,但我想做成普通IO及可输入又可输出的。

网友:
MAX7321, PCF8574  ,8路I2C扩展IO口。

MAX7325, 16路I2C扩展IO口。

MAX4896,8路SPI接口,继电器驱动器,不用外部再接三极管,带端口诊断功能。

可以上MAXIM或者TI的网站上找,多的是这种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