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捕捉微弱手势并识别有效信息?

楼主(2009-10-19):
大家好,最近想做一个基于手势识别技术的医院病人-监控中心智能呼叫系统,希望在原有医院系统的基础上,通过改变呼叫按钮。当病人挣扎却触摸不到按钮时,即可被感应器所识别,传输到监控中心,使医务人员采取相应医疗措施。
    现在关键问题是通过何种途径识别到微弱信号,如光学传感器,声音传感器,温度传感器。但觉得可行性不高,各有缺陷。光学传感器不能在黑夜识别手势,声音传感器和温度传感器干扰性比较大。
    另一问题是如何在人多的情况下,如何识别到病人的有效信号。
    希望大家多提意见,谢谢!

网友:
与其折磨这个,还不如学学游泳池,用一块大号的触摸板代替按钮开关

楼主:
楼上的是个好建议,可是那也解决不了晚上看不见的问题,其实实现那个目的的方法有很多种,只是我们选择了这个题目,所以我们就只能往这方面考虑的多一点

网友:
那直接测监测病人的脑电波吧

网友:
【2楼】 gan1211 晨曦之剑

楼上的是个好建议,可是那也解决不了晚上看不见的问题,其实实现那个目的的方法有很多种,只是我们选择了这个题目,所以我们就只能往这方面考虑的多一点

=============================================

我只希望你们的成果(如果有的话)不要真的被哪家医院相中……

当然,如果真有哪家医院相中了这玩意,劳烦在这里说声,我会记得提醒我的亲朋好友不要去那里住院的……

楼主:
【4楼】 watercat
我只希望你们的成果(如果有的话)不要真的被哪家医院相中……

当然,如果真有哪家医院相中了这玩意,劳烦在这里说声,我会记得提醒我的亲朋好友不要去那里住院的……

----------------------
我并不是要做什么大的东西,只是一种相法,可能在高手的眼中看来有些幼稚或者没有可行性...当然如果有什么好的意见我非常乐意接受,只是说这些不知有什么正面的意义,如果有得罪之处还请见谅

网友:
【5楼】 gan1211 晨曦之剑

我并不是要做什么大的东西,只是一种相法,可能在高手的眼中看来有些幼稚或者没有可行性...当然如果有什么好的意见我非常乐意接受,只是说这些不知有什么正面的意义,如果有得罪之处还请见谅

=====================================

不,我并不是认为这种想法没什么可行性,只不过,如果用在医疗设备(而且还是紧急呼救设备)上,就必须得做到最高的安全性、稳定性

你觉得,你这个系统就算真的作出来,安全性、稳定性,有保障么?

网友:
今天刚看到一则消息,不过要翻墙出去
http://hackaday.com/2009/10/20/brain-control-for-the-arduino/

网友(2011-12-10):
红外线也是也就可以在黑夜中看到人,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這東西無法推廣,最終不是病人煩就是護士煩.成本还攤派到病人身上,可能1000倍的成本轉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