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家推荐个光耦,输入24V输出接51的I/O

楼主(2009-10-20):
今天遇到一个问题,希望大家能指点一下。 我想用一个24V的电平与51单片机的I/O口相接,据现有条件只能用光耦实现电平转换,可是该选哪种光耦呢,P521可以吗?? 还有 限流电阻该怎么选择  有参考电路吗

楼主:
mpuhome  有参考电路吗

网友:
如果不用电气隔离,单向的IO可以不用光耦。

网友(2013-08-09):
想问最后LZ采用了什么方案?

网友:
同意5楼。

还有  P521 价格挺高的

网友(2014-03-04):
P521 光耦隔离的频率比较低!如果要求不到可以使用!楼上的帖子上面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