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V电压基准 AD587LN套件 测试数据汇总贴

楼主(2009-10-20):
今天大家应该都已经收到东东了,快吧测试结果在这里汇总吧。看看大家手里的手持万用表的精度到底如何!

去掉短路片测试的是初始电压,插上短路片是校准后的10V电压,目前可以精确到10.000V

特别说明,这次套件的包装和发货弄的非常仓促,如果有问题比如包裹里没有东西或者少件,请与我联系:13858272889

网友:
请问,LZ在TB哪一家买的AD578啊

楼主:
包装还好,就是我的PCB上透明胶撕掉后残留太多了。

**********************8

啊,这个透明胶按理说撕掉不留痕迹的。我是很放心的把它粘上去的,不过这胶布存储了很长时间了,是不是胶布变质了?今天晚上我去看一下。

如果残留了,你可以用胶布再粘一下,这样就可以把残留的粘下来了

楼主:
请问,LZ在TB哪一家买的AD578啊。

*************************************88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jhtml?item_id=d93dae39ebc830cea8031fd14a3c3b14&x_id=0db2

请跟他说明要LN,  KN和JN 的性能要差很多

楼主:
请大家把用3位半万用表测试出来的结果在这里贴出来统计一下吧,看看现在市面上的万用表精度如何!

网友:
我的收到,漳州威华dt9208表20v电压档显示9.92v。用了十年了,误差挺大,哪位知道表里边哪个可调电阻是调整直流电压的?

网友:
#014

UT2006       9.98V
FLUKE 115C  10.00V

小声说,PCB布线是可以再优化的

网友: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建议楼上的再花点时间把优化方案发表一下,这样才有助进步。

楼主:
LTZ1000,ad587,AD588,三张PCB我是花了3天画出来的,没有好好考虑怎么布线,呵呵

网友:
基准源到手,随手抓起放在桌面的垃圾表一测,唉,可以直接丢垃圾筒了,10.10飘到9.92,又慢慢回到10.0x,最后一位就一直没停过。
另一只还好,10.05纹丝不动,可是拆开居然找不到可调电阻。 -_-!
指针表也垃圾,9.6V。不过指针表本来就是用来看个大概的,呵呵。

网友:
昨晚弄好测了下 034号, 10.04, 拆下表调到10.00, 然后表就在9.99 10.00, 10.01间跳。 表还行,DT890B+,十几年前的产品,用的是7106,批号还是94年的,有些年头了

网友:
我的收到了 用 1905a测试 011号 稳定在10.0001 极少会跳到10.0002   012号 035号 也是    供电电压24V 暂时没有15V电源
没有用吉时利的192测 早不信任它了

室温 17度

012号 拔掉短路片是9.9995 (原标定是9.99940)
011号 拔掉短路片是9.9962 (原标定是9.99615)
035号 拔掉短路片是9.9988 (原标定是9.99875)

不错

网友:
043号收到。

用优利德UT60G万用表测试,稳定在9.97V很稳定。

感觉万用表还可以。

网友:
直接上图,24v开关电源--7815---基准。表显示波动很少,基本上半个小时0.01的跳动。
关于噪声我一直没搞明白

网友:
示波器撤出来 15.1v(7815)-------基准(9.91V)
第一个示波器图196mv--------7815---------AC,没接基准
第二个示波器图接了基准。

昨天用的是稳压电源出来的15V------(30mv)的噪声。
接上基准后只有5-8mvpp

网友:
果然还用了开关电源,这个的噪声恐怕就很大了  :(  而且示波器、探头本身也有噪声,还有输入阻抗不匹配也会放大噪声,测试噪声的方法不正确,得到的测试结果也不同。

我看了一下好几个厂家的 7815 Datasheet,噪声都在 50uV 以下,所以你测出 196mV 的噪声电平也就说明你的测试方法有误或者系统本身噪声很大,你可以尝试在探头面前加一个低通,使用低阻探头和馈线,示波器输入阻抗选择 50 欧看看。另外你也可以尝试用示波器看一个化学电池,比如锂电池或者铅酸电瓶的噪声看看是不是也很大,电池的噪声应该比固态基准更低。

另外有人说数字示波器本身有相当大的量化噪声,所以最好用模拟示波器...

网友:
14楼 都是开关电源惹的祸,测测你的地线看,同样会有噪声

网友:
另上个图,MAX6325 的噪声,1HZ

3457A 本底噪声

网友:
#013
fluke 15b  9.98V ,由于校准电位器R18关联V和mV档,由于没有mv基准,未校到10.00V
DT-830    9.94V ,看来可以校一下,电位器有好几个,还不知道校哪个。

网友:
ut60e,9.95v.

网友:
用啥子电源啊。。。一定要15V吗?12V行不行?

楼主:
基准绝对不可以用开关电源。否则无法保证性能!!!ggyyll8683 不能找个15V的线性电源吗?

AD587板一定要15V,因为输出电压是电源在15V的时候标定的。

网友:
我们实验室的电源被老师拿去做实验了,等他用完我再测测

网友:
好像 AD587 要求电源至少比输出高 3.5V,所以最低就是 13.5V 了;AD58x 的 Line Regulation 都比较大,手册给出是 100uV/V,我实测手头上几个 AD586 有 30uV/V 这样,所以 jj 标定的值在最好的情况下可能到 18V 时在 5 位半表上都会变一个字。

另外 ggyyll8683 你能不能用你的示波器看看比如锂电池之类的噪音?我对此很有兴趣 :)

网友:
今天要去重庆大学听生物医学工程的年会报告,明天吧我一定传上来

网友:
那我就用变压器+7815供电。。。这个东东耗电多大?能否用TL431做并联稳压?

楼主:
TL431供电电流足够了,但是因为电源电容只有2UF,接TL431可能会导致TL431发生自激振荡!

网友:
我测了工作电流,只有2.3mA,很省电,翻了半天也没找到一只微型变压器,准备放入一只小盒子里。

网友:
018号基准板,用胜利VC890C+测量,室温26度,用7815作15V供电。
去掉短路片:在9.96V~9.97V不断跳动,误差在0.3%-0.4%之间。(假设基准板误差为0,实际经楼主标定,误差在这次比较中可以忽略,下同)
接上短路片:9.97V,误差0.3%。

说明书上指标为:0.5%+-3个字,看来没有超出。出厂时间为07年11月,报告完毕。

网友:
to 24楼:
今天测的:

网友:
用胜利VC980+测量,室温20度,用longwei(龙威6405D)调整到15V供电,通电5分钟后测量:

        S1短接                S1开路

024     10.002V             9.999~10.000V

019     10.002V             9.999V

024     10.002V             10.001V

测试时间:9.26

网友:
楼主,如果工作温度保持在20度(校准时的温度),这个东西年漂移有多少?
为什么长期稳定性达不到10.000,是老化的原因还是什么?

楼主:
手册上写着它的年漂移是20PPM.我实际测量了40片左右的AD587LN,生产日期在1995-2000年之间,现在的电压都分布在9.995V-10.001V,这个误差包含出厂时本身就没有精确调整好,也包含着后期的老化,从这个数据看,AD587LN的实际年老化在10-50PPM之间.因此我保守估计他的长期稳定性只能在10.00V.(不是楼上所指的10.000V)

有趣的现象,AD587LN的电压大都是小于10V的,是不是他的长期老化是偏小的?

网友(2010-04-20):
测试时间:2010.4.11
环境温度:23.5摄氏度
地点:  广东省普宁市

FLUKE189,9.997v这个不错,稳定 (原文件名:IMG_1644.jpg)

深圳胜利高VC8045-II台表,9.995v (原文件名:IMG_1645.jpg)

FLUKE8050A,9.996V (原文件名:IMG_1649.jpg)

深圳胜利高VICTOR86D 9.98V. VICTOR9808+ 9.95V (原文件名:IMG_1650.jpg)

右边那个大个是深圳胜利高VICTOR6056A 9.99V (原文件名:IMG_1652.jpg)

楼主:
这个东西只适用于3位半的校准,对4位半就无法保证精度了。另外,大多芯片具有负温度系数。

对比4位半可以用AD588B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