琢磨一天了,在线等~!关于TC35调试求助,关于串口调试的小问题,高手支招~!感谢~!

楼主(2009-10-20):
使用啸峰工作室的串口调试助手V2.1版本,
网上找到的资料都说输入AT+CMGS="13800XXXXXX"指令后,提示出现>字符后输入指令,假设是 test 字符,按键CTRL+Z 结束并发送,

但用该软件执行上述操作的时候并无发送响应,即是出现不了 >test 这个语句,

用过该软件的麻烦说说问题所在,不胜感激~!

或者是否需要换个软件来调试?

模块没有问题的,在其他串口上位机调试软件下,能发短信,能打电话的。

截图 (原文件名:1.jpg)

楼主:
麻烦路过的大侠帮忙解决一下,在线等,感觉不谢~!

网友:
发送完test字符后,再发送一个0X1A试试!

楼主:
看了N多资料都是说输入AT+CMGS="13800XXXXXX"指令后,提示出现>字符后输入指令,假设是 test 字符,按键CTRL+Z 结束并发送,

但我按键CTRL+Z  并不是发送出去,而好像是在进行一个撤销的指令操作,郁闷。

发送完test字符后,再发送一个0X1A试试!
这个方法我之前也是试过了的,一样不行。接收区出现不了 >test 这个语句,依然是>       最后提示ERROR

楼主:
网上查到的资料说法:
>输入短消息。Crtl+Z结束并发送。
发送:0891683108701305F011000B813179133208F10000AA2632184CF682D95
E30DC2B36D3D170A0243106933D97A0243106933D97A02451068B19834926081A
不计最初9个短消息信元字节,本短信息有52字节(104个字符)。
AT+CMGS仅说明了 SMSC信息内容的长度,在收到手机回答的>符号手才发送PDU数据串,
并以(CTRL^Z)结束。

  请问这个CTRL+Z怎样输入?按快捷键键CTRL+Z  并不是发送出去,而好像是在进行一个撤销的指令操作~!0X1A以及1A &h代替CTRL+Z德办法否试过了,还是不行,大侠帮帮忙啊,在线等~!

网友:
换windows的超级终端,或者SSCOM32

楼主:
问题已解决,谢谢大家,最感谢苹果猫热心解答,不胜感激~!

网友:
呵呵,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说一下我的解决方法:当出现>指令后输入要发送的内容,点发送,然后马上再用16进制发送1A就可以了,记住发送1A的时候一定要把  十六进制发送  前面打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