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四轴飞起来摇晃的厉害,离不了地,是不是要设什么参数呀

楼主(2009-10-20):
我的四轴飞起来摇晃的厉害,离不了地,在Kopter_Tool的示波器里的蓝绿,红黄线重合的也不好,是不是要设什么参数呀?

网友:
1.3 板子是没啥好调节的

网友:
果断一些,加快推_油门的过程,离地后就会好的。主要收地面效应的影响。

网友:
命苦啊  我的四轴还在地上打转呢

网友:
MK_TOOL 调试说明ourdev_494005.rar(文件大小:560K) (原文件名:MK_TOOL 调试说明.rar)

楼主:
现在是飞起来了,但不能悬停,老是会先偏到一边,再偏回来,荡秋千一样,很怕人,不敢飞了!

网友:
同上  我是很怕它  不敢飞! 自旋的问题解决不了  nick的反应灵敏度比roll要好  不知道怎么解决呢

网友(2010-05-26):
楼主,我昨天组装的新四轴,今天试飞,但是起飞时右侧和前方的电机转速比另外两个电机快,飞起来就偏了,我该怎么调节才能让他起飞时是平稳的?是调节飞控板?还是调节遥控器?谢谢了,帮忙解决一下吧

网友:
4楼的东西好,我收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