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雕刻机一定要用T型螺杆或滚珠螺杆而不用皮带带动呢?

楼主(2009-10-20):
为什么雕刻机一定要用T型螺杆或滚珠螺杆而不用皮带呢?是因为皮带不能保证精度?还是其他原因呢?请高手指教

补充:我据说的皮带就是“同步带”

网友:
皮带有形变(拉长)的问题,并带来很大的误差

楼主:
那么我就不明白为什么喷墨打印机是用皮带的呢,照理说应该也有形变的问题。

网友:
噴墨打印機上有光柵定位~

网友:
我看不到喷墨打印机的光栅,只知道有两个光耦一个起始处一个终止处

网友:
光栅一般拉在打印头的上方较为防尘的位置,光耦只起寻边对位的作用。

网友:
雕刻机要铣削加工,侧向力很大。

网友:
有皮带的,广东中月的就是皮带传动的。

网友:
TO ARMOK

有机会我去给你拍张,我确信是皮带的,因为我用过,,,,不过现在那个实验室搬到另一个校区了,离我这远了,,很少去了,,,

软件不行,,老死机,,有时呆一个地方一直在点穴,,有时直接把板子中间来一刀.....

大部分还是可以的,,,

当时买的时候听老师们说是30K...

网友:
我手头没有,没拍过它,厂家的图看不出内部结构,哪天我去拍一下。
但我确定是皮带的,X,Y,Z全部都是。

厂家图,点图进入链接

http://www.zhongyue.com.cn/product/productdetail13.aspx

型号  ZY2518-B

加工面板  单/双面板

最大加工板面(cm)  25×18

最小加工线径(mil) 10

最小加工线距(mil) 12

直线导轨 进口直线导轨

驱动方式 同步带

工作速度(m/min)  4.5

主轴转速(r/min)  30000

主轴功率(W)  50

主轴电机 直流无刷电机

钻孔孔径(mm)  0.5~3.175

钻孔深度(mm)  0.2~3

钻孔速度(Strokes/min) 100

电源  AC220V 50Hz

操作系统  Win2000/NT/XP

内存最小配置(MB)  256

体积 (长*宽*高)(cm)  50×50×46

重量(Kg)  68

随机附送 雕刻刀10把,钻头10支;双面机还附送孔化设备1套

我个人认为,该机做得不怎么样,软件是他们自己做的,只能识别protel 的ascii 2.8格式的文件,还有不少bug,厂家一直也没改进,估计经营惨淡。

楼主:
其实我觉得用钢带,或者钢绳,其误差都比螺杆误差低啊

楼主:
使用上面的这种钢线,应该就不会有形变的问题了吧

网友:
皮带的成本肯定要低些,不过精度应该不如丝杆吧,个人猜测的哈

网友:
皮带变长的

楼主:
钢线的变形就应该非常小啦。所以用钢带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个人认为同步带和钢丝多不如丝杆

网友:
雕刻机是不能用皮带的,楼主见过的所谓皮带应该是同步带,同步带虽然是带传动,但是具有皮带所不具备的的传动的精确性;
普通的皮带是不同步传动件,原因不仅是是变形拉长,而且有打滑,在皮带进入主动轮末端和从动轮的起始位置处正压力很小不足以产生足够的摩擦力,是存在滑动区域的,滑动区域对心角度随负载增大而增大,与包角相同时就完全打滑了;而同步带是有啮合结构的,而且一般有加强纤维,伸长量很小。
所以精确传动不能用皮带,只可能是同步带;
而丝杠传动用于机械式雕刻机有其特别的优越性,这是因为丝杠传动只能正向传递动力(旋转》直线),而反向传动(直线》旋转)则会自锁或阻力大增,这种特性对于加工时会产生反作用力力的雕刻机的平稳运行是有重要意义的;
同步带无此特性,所以一般用于无加工反力或小加工反力的场合,比如打印机,贴片机,激光雕刻机和高转速小刀具低进给量的加工场合等

网友:
事实上所有靠摩擦传动的传动方式都不能用于有负载的精确定位,使用摩擦方式传动的结构一般都有其他方面的考虑,比如皮带可以作为用于防止堵转动力源的保护机构,摩擦轮可以方便的离合,还有摩擦盘式离合器,等等
所以钢丝也是不靠谱的,不在于形变大小,而在于摩擦传动和无自锁

网友:
皮带没有刚性呀

网友:
【10楼】 的资料可能是说丝杆与步进电机之间是用 同步带 传动,而非软轴直通传动。要达到雕刻电路板的精度应该只有用丝杆。

网友:
编码器 -> 闭环

网友:
【17楼】 nonwithin 的回答精确!完备!

21楼的说法也不成立,闭环控制通常都会有过冲,在走刀的时候是不允许存在的

网友:
【17楼】 nonwithin 的回答精确!完备!

21楼的说法也不成立,闭环控制通常都会有过冲,在走刀的时候是不允许存在的

??说得不一定对。闭环控制可以做到定位精度比步进电机开环控制高很多倍。这就是伺服的好处:高速,动态性能好。刚性好。定位精准!

网友:
假设用PID 造闭 环, 你就会了解为什么调参数的技术员人工还算不错.

网友:
8楼】 armok 阿莫
有图片吗?
------------
图片来了,因为是有机箱的,有些地方拍不到,用闪光灯匆忙拍了两张,效果奇差,呵呵,不过可以证明是“同步带”的,没有丝杆。

楼主:
楼上,除了Z轴,其他两轴是不是也是用同步带?还有这机器的精度如何?看这机器应该精度不是很高。

网友:
XYZ全部都是,Y轴电机在底板下,拍不到。
该机只能雕PCB,其它的不行,没有这功能,因为软件是自编的,内部有单片机,串口通信,不能用mach等通用软件。
精度号称10mil,实际能达到20mil左右,不高,刚好能雕0.5mm脚距的贴片。

网友:
俺对这东西不懂,看样子导轨就是一块平板,后面同步带如何驱动连接的看不到,封在里面了,不过看做工和精度一般,估计远不及本站的JJ ,机械强度貌似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