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MAX6250的看进来,我的上电冒烟,怀疑是假的

楼主(2009-10-20):
最近定了3片MAX6250,共花了106大洋,单一通电就冒烟,短路的,有两片都是这样的,剩下的一片不敢再用了,怀疑买到假芯片了,问卖家,卖家说:渠道没问题。我也没有用过MAX6250,也不太肯定。只好网上求助。

我实际的电路

管脚定义
手册上的应用电路 (原文件名:Snap1.jpg)

数据手册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493740.pdf(文件大小:184K) (原文件名:MAX6250ACPA.pdf)

网友:
我怀疑你是不是接反了,还有不要用开关电源或其它大功率电源来试嘛,用万用表用剩下的 9V 电池(两颗)来试,就算接错也出不了什么大问题,我就是那样试的。

我有 MAX6350 和 6325,和你的基本是一个东西;另外还有 Pin to Pin 的 AD586,LT1236-10,都是一样的接法,都没有任何问题,用这样的三端基准(可认为是三端了)还出问题的你是第一个吧 :) 不过 LTZ 好像烧掉的人还是不少的。

MAX6325 和 MAX6350

AD586 和 LT1236

网友:
yl3721 亮仔,上电冒烟,怀疑是假的,三个分别上图片(高清)就可以知道真相。

网友:
可以申请美信的样片试下。

网友:
建议将硅片取出,放显微镜下看,一般硅片上标着型号的。高档芯片造假不是新鲜事,我就买到过假的AD588,杂七杂八的芯片打磨刻上AD588的字,根本不能工作。

我的AD587  PCB也适合这类基准使用的。需要的话可以弄几片去。

网友:
楼主你狠的!

第一次上电你就敢用1A以上,不限流的电源。

如果你接线没错,强烈怀疑你买到假货了

可以先申请样片或找美信买芯片确认

网友:
贵的IC第一次上电我一般串个电阻

网友:
搞精密电子的,有必要配一个精密电源,先接线,设置好电压和限流,再软开启。
限流值超过指标静态电流50%就好。

网友:
7805、LM317之类的片子,输入输出电容漏接会自激振荡,表现是芯片发烫。你不会是一个都没接8?
不过自激振荡一般不会烧片子,更不会导致电源保护。

楼主:
果然是假的,申请了样片,回来一试,没问题,找老板,老板说,没焊的话,就可以换,我只剩一片没焊,没什么意义了

网友:
一个行货片子95大洋!你的三个105大洋说明问题了!!!

网友(2010-08-11):
回复 网友A:

我在淘宝上看没有你说的那么贵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是工业级的,可能lz买的是商业用的,温度范围比较窄

网友(2010-09-21):
肯定是假的,以前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