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马老师的书中例8.1-定时器中断

楼主(2009-10-20):
例8.1的仿真结果pa.0输出不是1Hz波形(1/(19.25-3)ms=61.5Hz),而且占空比也不对啊,不是50%,
如果进行2分频,改变程序中的TCNT0的初值,输出波形不是125Hz,还是和上述波形输出的频率值、占空比一样,
如果用比较匹配中断(例8.2),输出波形频率也是61.5Hz,占空比不是50%。

请问问题出在哪里?是仿真设置还是看图计算频率的问题,还是其他?

网友:
又一个不知道说什么好的例子,前面的基础到底掌握些什么?

如果你图中的下面的方波是T0的输入信号的话,那么该信号的频率只有32Hz(31.25ms),而且上面的波型应该是例8.3的5分频电路,是完全正确的。

这个5分频电路的方波肯定是不对称的,前面2个,后面3个。在P253页下面的思考4就是让你思考为什么的。

如果是偶数分频,就能产生50%的方波。

请正确载入例8.1、例8.2的代码模拟,注意T0输入的是250Hz!请把模拟波形贴上。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
可是现在还是有问题:
对输入方波T0(蓝色)的频率计算,您说是32Hz(31.25ms),是不对的吧?应该是(1/(31.25-27.25)ms)=250Hz,输入设置如下图:

对例8.1-例8.3都正确载入了,但根据波形图计算的结果还是不对。三个输出波形频率都是61Hz左右,对于例1、2的250分频结果是不对的,对例8.3可以说接近5分频,但61Hz不是精确的5分频,难道这样也可以吗?

还有一个问题,如果按书中例8.3的PORTA.0初值,就没有波形输出(如下图),而改为PORTA.0=0x01,就至少有波形输出。这是为什么?

以上问题请老师指教。

楼主:
问题还是没解决,请指点迷津。

网友:
你是使用的什么软件模拟仿真的?

最好有个实物,比如在我的实验板上直接跑,用一个示波器直接测试波形就知道了。这几个例子是T/C最基本的使用,不会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