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准制作暂时告一段落,接下去搞什么活动好呢!

楼主(2009-10-20):
高级LTZ1000基准和低档AD587基准都已完成制作。很多网友也拥有了5位半以上的高位表。基准源分论坛成立3个月来,这里的软硬件资源有了很大的提升,但我们不能永远停留在发烧阶段,发烧适可而止!毕竟玩物丧志!最好能够把拥有的资源利用起来,真正的投入到实际应用中去。

我想接下来做以下工作:

1、TL431和LM385的测试和应用。这两个东西是应用最广泛的廉价基准,相信它的测试数据是最有实际使用价值的
2、制作不同等级的1~10毫安的高精度恒流源。这个在很多单元电路中都有需求。
3、LM399的测试和应用。这个是最经济的高性能电压基准。很多地方使用LTZ1000太浪费,用这个最现实了。

大家还有什么好的建议和想法!

网友:
支持
第二个不错
信号发生器还搞不搞?

楼主:
信号发生器搞好再搞这个,信号发生器拖了这么久真的不好意思,还有TA2022的90W数字功放同步进行。

网友:
支持TL431,这个用得最多。

网友:
2、制作不同等级的1~10毫安的高精度恒流源。这个在很多单元电路中都有需求。
支持这个,或者更大电流的恒流源。

网友:
同意村长意见

网友:
还需个基准电流源。

网友:
支持,太高档的偶玩不起。

网友:
做五位半或六位半台式表

网友:
高精度表可以先尝试制作dual slope ADC单元,测试好性能指标,前端就可以自由发挥了。

网友:
开发一下AD584 REF02 我有大把金封的

网友:
偶做的可调电源也快的了
器件在采购ing
明天Linear Tech派FAE过来提供技术支持

网友:
我也在准备做个精度高点的恒流源

网友:
作电流电压源

网友:
插句题外话,楼主的基准源我收到了,并通过淘宝支付宝把钱汇给楼主了,注意查收。谢谢。

网友:
支持电流源和 TL431,两个我都有目的去支持 -____,- 实际上,按照 lymex 老大的说法,要用好 TL431,1n829 之类基准,首先要有一个好的电流源。

TL431 我前两天买了一包,正在做测试的准备,我的 3457A 做这个测试应该比 jj 的 3456A 有优势,一个是我的是大六位半,2.5V 的 TL431 我可以分辨到 1uV;一个是我有 44491A 选件,可以同时扫描 8 个 431 的数据作为比较,当然这个用 llycom 的程序是实现不了的,只能自己开发,这两天我就在琢磨怎么编写这个程序,毕竟我们没有 HP/Agilent 的卡,有那个卡的话就可以用 Agilent 的软件实现了。

LM399 我曾经考虑过,其实和 jj 决定未发行的 AD588 一样,它的性能比 LTZ 差比较多的,大约是 0.5ppm 的温飘,20ppm/1000h 长时间漂移,噪音也比较大,据说是因为内部温度设定的比较高(90 度?)导致热运动剧烈的缘故,相比之下 MAX6350 也可以做到 0.5ppm 温飘(Long time Stability 略大 50%),噪音低很多,AD588 的温飘略大一点,噪音要低一些,Long time Stability 差不多,而 LM399 并不便宜,也需要运放,需要标定...似乎也不是很理想吧。

另:我随便测了几个 431(看看是不是好的),大约在 2.45x 之间,最高有 2.4609xx,最低有 2.4466xx,其中最好的上电 2 分钟后稳定,通常需要 10 分钟以上才稳定,读数会逐渐偏小大约 100ppm 这样,估计是芯片工作时发热导致(我用 317 设定了 12.5mA 电流),最糟糕的上电一分钟偏了 400ppm 以上。

网友:
用得最多的还是单片机的AD的基准电压源

网友:
12 楼
AD584 虽然挺有意思的,但性能和 AD586/587 好像差不多吧;REF02 也很有意思,但性能不怎么样还挺贵阿,如果要把温度传感用于温度系数的纠正似乎也是很困难的事情。

楼主:
【18楼】 lilith
哈哈,那就动手测吧,要不我们把78X系列和LM317,LT108X系列都测试一下,让大家用的时候心理有个底!

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这里的网友的装备已经可以让我们做很多几个月前做不了的事情了。

我觉得大家不要往发烧路上走太深,清醒一点,表有一个就好了,基准有一两个就够了,大家动手做一些可应用的、有实际价值的东西吧,千万不要论为收藏家,因为我们还年轻,收藏不是我们的专利,哈哈!

网友:
学习一下分力元件积分电路吧,有了这个以后DIY高位表就好办了。

楼主:
DIY高位表最好不要搞,这个太花精力。最好搞有实际应用价值的东西。

网友:
做个高位表头总成的

网友:
diy CPU也没有太多使用价值,但可搞搞看,提高计算机文化水平。
老外diy CPU,估计为的不是用,而是体会文化。
高位表类似。

中国知识缺档现象非常严重。
从8088开始接触计算机,8088之前的基础知识很缺乏。很多同学都是从p3开始的,连内存兼容问题都没见过。结果我们的计算机都是WOW和CS。
从指针表直接到了程控高位万用表,之间的知识基本没有。结果买来的万用表从没用过触发模式,浪费了一半功能。
从74系列直接到了51和z80,之间的中规模集成电路没见过,很多同学连51都没见过,直接就是AVR和ARM。
这是后发展劣势。

老外把知识封装了卖给咱们,咱们也要把知识拆开吃透才对得起花的银子。

ls功底好,带大家一起体会文化不错的。

楼主:
做个4位半的表头怎样?有便宜又好用.

网友:
四位半的用7135?

网友:
好主意,可以试试分立的4 1/2,也不麻烦,无非是个计数器。

网友:
十一回家还从家里找了几片7135呢,想做成可调电源的表头的,后来想想还是用单片机好了。

楼主:
是的,用7135.价格便宜,精度又好.

网友:
我手上也好像有一片7135,买了有六七年了,支持一下

网友:
支持DIY高位表头的提议!
买了HP3478A后就想做,但一直没有时间!
方案很简单,用7135做核心,原有输出扫描信号全部作废,只留一根BUSY信号线给单片机,利用单片机定时器分辨率高的特点,实现5位半甚至6位半的分辨率。这时候7135的精度肯定不行!由于有高分辨率的万用表来参照,可以找出精度差的原因,比如积分电容吸附效应什么的,然后附加电路来解决这个精度问题,比如多斜积分、残余电荷再测量技术。
能做到5位半的精度我就满足了!

网友:
应该说自己用分立件或者低分 AD(比如 8 位,或者 AVR 里面的 10 位)+ 运放...等等做 4 位半的表,成本不知道会比 7135 高多少倍,而且做出来的线性、信噪比可能还达不到 7135 吧...

网友:
阿,楼上的,用单片机定时器串行采集 7135 无法提高分辨率的,得出的计数将会成整数倍增加...而且我觉得最难的是信噪比问题,我们自己做出来的话估计会是跳大神的表 :)

网友:
用单片机定时器串行采集 7135 无法提高分辨率的
---------------
正确。

网友:
其实 Atmel 好像有一个文献提到了如何提高 AVR 内部 AD 分辨率的方法,大约是先采集一次,然后根据采集结果产生一个稳定、准确地的电压,用运放将输入电压和这个产生的电压做减法,然后再把这个电压差放大,再采集一次,然后将第一次采集结果和第二次采集结果整合,就得到一个分辨率更高的结果。

由于微小的电压差被足够好的运放放大了,所以即使是 AVR 内部那种 AD 最终也可以做到比较高的分辨率和精度,但好像实用意义不是很大,反正我没见过有人这样用的,可能外围模拟电路太复杂吧 :)

网友:
【34楼】这位童鞋,7135的BUSY开始肯定是与CLK的边沿同步的,BUSY结束是否与边沿同步?是否测试过?
万用表一栏就有用BUSY脉宽来扩展7135分辨率的例子。

网友:
【36楼】 lilith 可以用快一点的AD自己做过采样,16位AD能到17位的分辨率,但速度非常慢。。
这样用7705做过5 1/2电压表,读数100,000,信号变化的时候慢的可以,1rdgs/s,而且过冲,但稳定下来还不错。

网友:
过采样好像在 AVR 的官方应用笔记中有讲到,完全是软件实现,不需要额外增加模拟电路,就是线性度不清楚了,我没做过 :(

网友:
过采样是雕虫小技,不要用。

网友:
以前看西格玛-德尔塔 A/D,说的好像就是用的过采样原理,据说现在的高速 AD 普遍都是...

网友:
支持TL431,因为用的人最多,最实用

网友:
TL431项目恰好是最没有意义的。
因为目前国内仿品多如牛毛,离散性非常大,你无法把所有的品牌都测一遍,测了也没意义。

网友:
还有一个便宜的基准LM336,据说用电位器调到2.490V后温漂最大25ppm,TI的只有¥0.45,用过很多,实际温漂没有这么大。

网友:
To jj3055:

>1、TL431和LM385的测试和应用。这两个东西是应用最广泛的廉价基准,相信它的测试数据是最有实际使用价值的
贊同,TL431 是目前性價比最高的廉价基准了.

2、制作不同等级的1~10毫安的高精度恒流源。这个在很多单元电路中都有需求。
贊同.

3、LM399的测试和应用。这个是最经济的高性能电压基准。很多地方使用LTZ1000太浪费,用这个最现实了。
NS LM399停產了喔.
http://www.national.com/opf/LM/LM399.html

LT 的還有
http://www.linear.com/pc/productDetail.jsp?navId=H0,C1,C1154,C1002,C1223,P2025

忘了問你, 順丰能不能寄香港?

To 43楼:
有正規管道拿到 431 就行了,farnell 有首到一顆才港幣$1.10.

楼主:
顺风能到香港,快递费据说要35元

网友:
严重支持1和3

网友:
LT新出的6655
0.25PPM噪声的2.5V基准,也很不错的
弄了2个玩看看

网友:
多少米,LT的不好买,今天去问LTC2440,居然没有。

网友:
DIY一个电压表头吧,6位半。
有钱的话可以扩展为6位半万用表。

网友:
我也想DIY高位表, 当然第一步可以是高位电压表

网友:
To 49: LT2440有的,找普通商家没是正常的,找LT的代理,肯定有的
6655指标很好的,但要$8,外面买估计要过100了,但申请样品是Free的嘛~

To 51F: 6位半我已经在做了~8位半的分辨率,6位半的准确度,2.5V量程电压表和0~10V可调基准
采用LTZ1000基准,镀金碲铜接线柱,专用Low Thermal信号继电器

PS,目前的投入已经近W,预计样机的造价会超过5K

楼主(2009-11-19):
谢谢老许的支持,这些项目已经在进行中,,,,,,,,

网友:
LM399H的非常不错。

网友(2010-02-21):
TL431不好,离散型太大,我从开关电源上拆下来4个,用F15B测出来电压都不一样,高的2.512,低的2.413.现在申请了MAX6350,等待中,玩了在去申请MAX6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