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20能干扰DSP死机,而5300则不会,是不是6220的辐射太强了?

楼主(2009-10-20):
甚至可以在30cm内干扰开关电源发出啸叫,当然去掉了电源的外壳,而同事的5300则什么影响都没有,有必要把DSP控制板子做成盒子封装的,象PLC一样

网友:
emc没做好,应该有功率器件吧,板子上

楼主:
DSP主控板上没有功率器件的。那个发出啸叫的开关电源板子是带有几只三极管的,只有一个有负载200mA左右。
DSP主控板子6220一打电话,马上就死机。不知道程序跑到哪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