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38或LM2677可替换LM2596不?(2596电流不足)

楼主(2009-10-20):
电源新人,旧产品用的是LM2596做的电源,但是电流只有3A,目前负载平均已经达到2.6,发热很厉害(已经知道跟芯片质量有一定关系)。但是为了更加安全,考虑用更大额定电流的芯片重新设计电源,如LM338\LM2677,不知道坛里有没大虾用过这两款芯片,性能怎样。附一个LM338图,参考数据手册画的,请各位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
2.6A电流在允许范围内,做好散热措施,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如果一定要换,换更大电流的芯片,比如LM2678,5A输出,2.6A也一定要很好的散热措施,还有一个思路,换用开关频率更高的芯片,效率能达到90%以上,这样产生的热量也能大幅减少。这里用什么LM338,恐怕再大的散热片,都会比LM2596的温度要高。

楼主:
谢谢楼上的解答,2.6安只是测试程序点亮全部LED灯的峰值平均电流(数字表量的),正常工作不会有这么高(1.5A以下),已经可以确定发热原因是因为采购芯片质量问题。LM2677和LM2678具体区别在那里?看数据手册发现都差不多。还有效率更高的芯片,麻烦也推荐一下。

网友:
目前只要开关频率超过300Khz的芯片,平均效率都能达到90%,LM2576的效率才70%多,开关频率只有50KHz,所以需要的电容电感也大。比如MP1593,3A输出,384Khz开关频率,效率平均达到90%。还有一些新的芯片,频率上MHz,效率更高。具体的多去电源论坛看看,那里很多。

网友:
楼上推荐个电源论坛啊

楼主:
嗯~~5A电流的芯片价格太高了,各位有没有其他方法可以大电流输出,比如用MOS管放大之类的?
我也同意楼上的要求,哈哈~~~

网友(2011-08-19):
你要用线性稳压的话,意味着用很大的散热器,对于空间要求更大,不划算的~

网友:
开关电源 就是文波大了点  其他还是蛮合算的

网友:
发热说明输出功率不够,换个输出功率大点的

网友(2012-09-26):
自己做个DC-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