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流充电测电容

楼主(2009-10-20):
今天用10uA电流对CL21 160V电容恒流充电,0—100V用时99秒,测得电容容量9.9uF。
电容容量居然很准,1%,出乎预料。
而且线性很好,每10秒对应的电压都是10V。看来漏电很小。

改天测测手上的松下CBB 250V/10u和高压电解。多上几种曲线。

网友A:
用数字万用表并在电容上,再并接到10V电源,然后断开电源同时启动秒表,观察万用表电压降至3.68V时停止计时,看秒表有多少秒,电容就是多少微法。

楼主:
输入阻抗10M?

我没有秒表,用的pc表。本来要用1uA的,无奈时间太长,而且1uA不太准,10uA能到1%。
我的电压表输入阻抗500M,电流源内置的。

主要是想看看线性,能看出电容的漏电程度。

网友:
恒流积分法      恒压放电法 (放1个时间常数)   哪个相对更精准?

楼主:
感觉恒流的会好一些。
调设备中的小实验,要用到CL21电容,正好试试看。
一共买了10只,之前有一只是击穿漏电的,居然用万用表能量出电阻10K。其他的还好。

xynn,用的就是上次的大板0.035%的电流源,模拟基本好了,还有些程序在写。

网友:
是,他那种方法是默认数字表的阻抗了,所以不同的表得出来的读数会不一样。

先预定一台电流源。

网友:
我用过几种的数字表电压档输入阻抗都是1M,精略测可以,讲求精度就免了。

楼主:
主要为的测试漏电流。
dv/dt线性度好,漏电流能小一点。

因为此电容可能并联在电流源输出,500M内阻电压表也并连在电流源输出,如果漏电流明显,输出电流就会不准。

以前没太注意过,用过恒压的办法,由于降压曲线对时间不线性,很难看到。
后来一次用恒流充电测高压电解,发现电压不是线性上升,漏电流很大。
市面上的高压电解很多都是重新缩皮的,或者是仿制的,漏电流很大,有时候会有问题。

网友:
改天也装个电路试试。

楼主:
可以做个开源电流源,这个很多人都需要。

网友:
从应用角度看,做个,不如买个
从学习角度看,买个,不如做个
开源活动,几乎是有1个,或几个人,提供一整套包括PCB,元件,程序等成套服务,其他参与者多是在重复,重复,再重复地练习烙铁使用技术——把套件里的原件插在孔里,焊接上就完了,最多再测下数据。这其中,购买套件者能学到多少技术成分?当然,纯粹是业余玩乐消遣为目的的就另当别论了。
包括21IC等网站都存在这个问题,DIY乐园几乎是富人天堂——得高档仪器者得天下!穷人只有眼馋的份。这与DIY的老少皆宜,穷富皆可参与的初衷相冲。所以DIY的乐趣也大打折扣。

网友:
目前大部分开源其实属于科普性质,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开源了

原因很简单,高手太少、项目太简单。。。

网友:
这个的计算公式是怎么样的呀?

网友(2011-04-08):
高手都是在小问题里体现出来了,很是崇拜楼上几位

网友(2012-01-01):
曾用恒流测电容法来测以太网线长度,效果也还可以,几乎无线缆长度影响(试的时候网线是成卷的,因此不清楚铺开后的影响)。

恒流源 (原文件名:1.GIF)

用电桥测了几种牌子的网线,双绞线对间的电容约35~50pF/m。用电压比较器检测被测电容上的电压,控制74HC00做的振荡器,配合单片机计数来测得充电时间。

网友(2013-11-02):
学习完毕,下次再来复习。

网友(2014-07-02):
引用 网友A:
用数字万用表并在电容上,再并接到10V电源,然后断开电源同时启动秒表,观察万用表电压降至3.68V时停止计时 ...

大神~~但是很不准吧~大的点解电容应该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