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会用电阻了吗?晒一个最最简单的加法电路!

楼主(2009-10-20):
电阻的简易使用。。。。。。加法器(不是1+1哦!)
输出=(V1+V2)/2
注意了!
这个电压会受输入阻抗影响,
所以建议用高阻AD采集,
或者用高阻运放做射随,
比如TL062和TL082之类,
适用于平移参考地用,
比如采集一个3V峰值的交流电,
其中一组用一个稳压管或者稳压IC做吸收型的稳压到3V,
这样副半周峰值-3V就对应0V了,
3V对应1.5V,-3V到3V对应0-1.5V,
看电路吧!

网友A:
如果要求 Vout = 0.33333*V1 + 0.666666*V2 呢?

楼主:
??????不明你上面意思!
是计算?
输出要看阻抗的,
万用表有阻抗,
运放也有阻抗,
AD也有,
太低的阻抗就会影响很大,还有数字是四舍五入的!

网友:
500mV??

补充:噢,看错,原来左边是负2伏……

网友:
想找个简单的电阻网络实现 Vout = V1/2 + V2/4 + V3/8 + V4/16 ,不知行不行?

楼主:
你慢慢玩吧!

两个电压组合必须除以2!
三个就除以3,
四个?依此类推吧!
运放的加法器就是来源于这个的!

网友(2016-01-31):
我怎么觉得不对啊,如果两个电压一样呢,输出电压应该是0v,比如两个0.1v的信号输入,加法器应该得0.2v,可是得到的应该是0v

网友:
论坛老帖被翻出来了,看了看cowboy上次登录已经是两年前了。论坛里大神一个一个渐渐消退了,好怀念当初大家争相来源、学习的氛围。现在大家都不搞技术了吗?

网友:
完全不知道想要表达什么

网友(2018-11-14):
纯用电阻只能实现一个系数和不大于1的加法器,系数还都是正的....

网友:
线型电阻网络没有放大能力,系数和自然不会大于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求 Vout = 0.33333*V1 + 0.666666*V2 呢?

能不调戏卤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