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了个简单的QPSK程序,输出波形正常,但fpga电流太大,大约700mA,不知什么原因

楼主(2009-10-20):
下了个简单的QPSK程序,输出波形正常,但fpga电流太大,大约700mA,不知什么原因,fpga用的是cyclone3:ep3c25Q240。外围电路还有一个DA,运放,但是感觉并不是它们的问题,因为之前测试时da已经power down了好多功能,所以电流不是太大。随便换了个其他的程序下到fpga上,电流只有300mA。所以感觉是程序的原因。但是程序并不大,就用了6个rom,rom大小:1k,14bit,看了下消耗的资源也不多,除了引脚是32%,其他的都1~2%左右

网友:
有可能是未使用引脚设置的问题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