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怀表PCB预览

楼主(2009-10-20):
圆环外径36mm,呵呵。

网友:
哈,动作真快,0603LED么,貌似还没布线

网友:
这个,提个建议,这上面留isp接口肯定不可能了,布线的时候最好把isp下载的那几个接口引到别的地方,这样拿线焊上还可以改程序

网友:
另外把那个芯片按45度角放如何,看起来比较爽

网友:
布线还是很麻烦的

不知功耗能做到多少?

楼主:
离布线还有距离,光把这100多LED码整齐就费老劲了。

网友:
protel 有环形阵列粘贴功能,我粘60个,protel会死机;粘15个就没问题,然后复制3遍,就能组成一个环。
功耗能做到多少?

网友:
楼主这个怎么码的,能不能科普一下~

网友:
【10楼】 abuzhu 白沙

积分:705
派别:
来自:北京
离布线还有距离,光把这100多LED码整齐就费老劲了。

辛苦了

网友:
需不需多层板,双层,能布下吗?

楼主使用的是什么cpu?

网友:
1 放置LED,选中
2 距离一段距离,剪切
3 edit菜单,paste special-->paste array->数量15个,类型圆,角度6度
4 确定后,点两下鼠标左键,1/4圆就出来了
5 再复制3份 1/4圆,构成整圆。

网友:
做出来一定很漂亮,用PWM调光,一闪一闪的,不错不错。可是,没看见有扩展IO 的芯片?

网友:
芯片是否可以选MLF封装的减少体积,在芯片周围再布几个双色LED做闪烁用呢?
增加可观度。

网友:
Winter 09 粘贴三次就成了

网友:
木有晶振??

网友:
原理图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
太喜欢了,顶顶顶!

网友:
问下【15楼】 kv2004 :
你的特殊粘贴以后的PCB图怎么连线啊,我怎么就是连不上。另外问下如何在PCB增加的元件导入到SCH图中~~~谢谢
软件是DXP2004SP2

网友:
回25楼
我用的是99,特殊粘贴后,可以连线,没发现连不上情况。
PCB增加元件以后,SCH也要手工增加,然后updata pcb,preview change,会弹出来一个对话框,手工一一对应,如果想一次对应一百多个元件,估计头会爆炸掉,所以,我认为可以这样做,pcb增加几个,sch再对应几个,然后pcb再增加几个.... 确实麻烦点,我也没想到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
我在DXP里尝试了下发现无法从PCB更新到SCH,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你看下图:

为什么我更新原理图那个是灰的?而且我下面的4个按钮好象也没有使SCH文件更新的,感觉这个功能好象没用一样。
engineering change order为什么我没出现?

网友:
举个小例子吧.
对于,这个表,我觉得原理图可以不做.

网友:
画PCB的时候,给定Designator,比如LED1,LED2。。。粘贴的时候,让他自动增加序号。
原理图同样给定,这样导入一下,让它按照Designator对应更新,就直接搞定了。

Altium导入/更新的时候,首先用UniqueID进行匹配;如果存在无法匹配的器件,会提示是否使用Designator进行二次匹配;如果还失败,才会出来选择框让用户手工对应。

网友:
【29楼】 kv2004 大哥有QQ或者油箱联系方式没,要多多向你请教啊~~~
同样感谢30楼的朋友,同时画的方法已经尝试成功~~~

网友(2010-08-03):
好走线不?

网友(2012-06-24):
要是有程序就好了!!!!!!

网友(2012-08-23):
建议秒针在LED显示效果是那种雷达扫过的效果,就是拖着一个渐变暗的尾巴~

网友(2012-10-31):
把器件贴了也发个瞧瞧

网友:
好像看到其他论坛已经是有弄好的成品了,但这个功耗是个问题。

网友(2013-10-30):
密集恐惧症

网友:
顶一个,精品啊,很漂亮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