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64 直接驱动 笔段式液晶 成功

楼主(2009-10-21):
因手头只有mega64  ,   可简单移植到M48上

相关代码可直接参考

Direct Driving of LCD Using General Purpose IO.pdf

相关文档
=============================================================================

=============================================================================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
这个很荡

网友:
牛,最多可以做几个数字啊?

楼主:
多少个都可以,只要你的管脚够用,

网友(2009-12-02):
LZ的雷柏7100鼠标,
玩游戏行吗?想买个

网友:
浪费IO口而已

网友:
我记得我但是驱动是这样的啊

比如要让一个笔段亮,

  0  1  0  1  0  1  0  1  0  1  0  1  0  1

  1  0  1  0  1  0  1  0  1  0  1  0  1  0

这样就行了啊??

网友(2010-02-01):
楼主用的是什么仿真软件啊?

网友:
很不错啊,波形特别喜欢的说,其实可以不用交流驱动,但是会大大影响寿命的,这个如果要学的话新华龙的AN202的applicationnote

里面由原理性的分析以及强大的驱动函数做得相当不错的。可以下载来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LZ的雷柏7100鼠标,
玩游戏行吗?想买个

很好用
我就是这个  而且很结实 掉地上到处弹都是好的 国货当自强!

网友:
这个段式LCD那里有买?

网友(2011-07-09):
用LPC9401  4COM*64SET

网友(2011-09-12):
1/2偏压 有重影  4位最好 1/3偏压

网友:
液晶的鬼影比较严重。

网友:
已前闭门造车,做了十几天都不成功,放弃了,今天才看明白波形,有空再试试。

网友:
楼主,您的液晶是那个厂的?啥型号,方便说吗,我也想买

网友(2011-11-14):
回复 楼主:

想知道楼主的液晶的模组资料是如何找到的?手上有几个SNJM屏,找不到资料.

网友:
不省电,,如果需要低功耗的应用就不行了。

网友(2011-12-31):
之前弄的是直接用直流,高低电平驱动的。会影响寿命,这个很强大

网友(2012-05-03):
找到好贴不容易,我顶你了,谢了

网友(2013-12-20):
我顶你了,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