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用PIC16Fxxx汇编,感觉总是要选择BANK很麻烦

楼主(2009-10-21):
每操作一个寄存器,都要考虑它在什么BANK中.是不是有点麻烦

网友:
怕麻烦用PICC啊,不过小容量还是用汇编更好些

网友:
建议楼主用宏定义。。写

网友:
不仅bank 还有page
没有乘法 和 除法 指令
用起来很繁
用PICC 或者MPLAB C吧

网友:
是很麻烦  用宏吧

网友:
fcall        macro subroutine_name
        local here
        lcall subroutine_name
        pagesel here
here:
        endm

interrupt_handler CODE 0x0005
        RETFIE

another_code_section CODE

main_loop:
        fcall test1
        fcall test2
        call test4
        fcall test3
        goto main_loop

test4:
        return

yet_another_code_section CODE

test1:
        call test2
        call test3
        fcall test4
        return

test2:
        return

test3
        return

END

网友:
慢慢习惯吧

网友:
用多了就不觉得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