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430的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09-10-21):
我做了一个zigbee无线模块,把CC2430贴上去之后发现晶振不起振,3.3V供电良好。而且DIE也已经接了地。
    另外1.8V的VR输出也为0,整个芯片没有工作。但是1.8V的电压去耦管脚有1.76V的电压,32M的晶振负载电容为22pF
    请教下各位,这是什么原因。 我试了一下,应该是在晶振起振之后才会有1.8V输出

网友:
我的也是,希望用过CC2430的朋友拔刀相助.

楼主: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原因是芯片焊接的问题。
然后按照官方的参考设计,把天线匹配电路做上去之后,接收端无法收到数据。这已经是第二次做ZIGBEE的板子了
是在无奈,又没有频谱仪等设备。只能慢慢调了。 关注的朋友把这个帖子顶起来,大家一起研究探讨

网友(2010-03-03):
回复 网友A:
板主你好,我现在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我的可以下程序,当个51使,不能通信。请教了

网友:
CC2430的硬件设计难点在天线部分!
如果用量不多的话可以直接购买现成的!

网友:
我设计的一次通过,CC2530的也一次通过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设计的一次通过,CC2530的也一次通过

通信距离你测试过了吗?

网友:
问题解决了,不是焊接问题,程序没编对

网友:
各位大哥,调通的能发些资料上来吗?
小弟做的板子射频部分不好用啊,用的是TI的参考设计板

网友:
LZ你好,我最近也在做Zigbee的东西,能否给个邮箱什么的,咨询一些问题。现在在画封装库的阶段。

网友(2010-04-19):
我的有几块板子能用,但是程序跑到初始化32M主时钟的地方就停住了,什么原因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的有几块板子能用,但是程序跑到初始化32M主时钟的地方就停住了,什么原因呢?
晶振工作不正常,检查电路
晶振旁的两个电容是否符合晶振要求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也是遇到晶振不起振的问题。
你说你是焊接的问题,是指CC2430与晶振相关的引脚以及晶振的连接的问题吗?

网友(2010-08-17):
看来自己做的板子都会遇到这个问题 我也遇到了 不过我感觉我的好像是片子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D:

CC2430应用电路很简单,主要是RF线路中平衡转换电路不好调。特别是走线时一些寄生参数对它的影响。晶振要选择ESR<60的,调节好匹配电容让晶振工作,这样一个硬件工程师的工作就应该做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