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脚封装的单片机选型

楼主(2009-10-21):
现在用atmel的attiny13v的,不知holtek等有没有8脚单片机,功能要求不高,价格1块到2块左右,谢谢。

网友:
8脚单片机 1-2块应该很多吧,

网友:
8脚的看你要什么功能了?
你看看NXP的和PIC的吧,有好多可以适合你的,

网友:
要求不高用PIC的,高一些的话用FREESCALE的。

还有,可以先用PIC12F509做,然后换麦肯(MDT)单片机,他们有PIC12F509的全兼容单片机。报的价格就是1、2元,估计真去买还能便宜些!?
我试用过一些,但没有上量的用过,1年前的事了。知道的是只有PIC12F509的兼容单片机,现在如何不清楚,你要再自己去问了。
同样电压下,麦肯单片机的内部晶振的频率会比PIC的稍高(或低)些,用时留意。

网友(2010-01-12):
HT46/48R01C  8PIN封装  6各I/O口,价格1.2左右。我就在用这个开发哈。可技术交流下:370482618

网友:
HT有8脚的
价格还很便宜

网友(2010-07-07):
回复 楼主:
----------------------------------------------------------------------
台湾sonix的和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价格也会不错,带烧录,有需要可以联系 QQ 1053009620

网友:
IO型的8脚MCU台系的价格一般是0.7左右

网友(2011-05-08):
楼上要是做产品就用台湾义隆系列的MCU,有8脚和14脚的。如有需要也可以联系俺。扣扣:四二零六四九零四扒。

楼主要是玩建议用PIC还有STC系列的。那个资料什么都比较好找。希望能帮到楼主

网友:
台湾飞凌单片机也有8PIN的,才几毛钱。

网友:
义隆吧,我用过几K,8脚的7毛左右,不过次品率高,差不多10%,不知道是不是被坑了,程序烧不进去的问题。

网友:
哎,说到HT,HT46R064号称的PWM端口竟然只能调节占空比,随着系统晶振频率固定,PWM频率就固定了,不能调整了。我晕。

网友(2011-07-07):
STC15F04E 1.6元,不过中断有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台湾义隆单片机很便宜,我买过8毛

网友:
回复 楼主:

也有深圳兼容PIC或者义隆的单片机更便宜,5毛左右,但内部晶振和复位

网友:
0.5元

网友:
台系纯IO型的不到1块,带AD的才1块多。

网友:
sonix的2501 有一个八脚封装的。不过手册上没写出来,当时是代理推荐给我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