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动态显示出现的问题请教了?

楼主(2009-10-21):
在做数码管动态显示的仿真时,要实现动态显示,延时时间必需短,可是短了的话,动态显示的效果出不来,显示器只显示一个C,不知有通知碰到国类问题没有?

数码管动态显示图 (原文件名:led.JPG)

楼主:
源程序:
  ORG  0000H
            LJMP START
            ORG  0040H
START:

         MOV R0,#00H
         MOV R1,#10000000B

LO33:    MOV A,R0
         MOV DPTR,#TABLE
         MOVC A,@A+DPTR ;送字段码

         MOV P0,A
         INC R0
         MOV A,R0
         JNB  ACC.3,LOOP
         MOV R0,#00H

LOOP:    MOV A,R1;送字位码

         MOV P2,A

             LCALL  SE29     ;延时
            RR   A
            MOV R1,A
            SJMP  LO33      ;循环

;*******延时子程序*************

   SE29:     MOV  R6,#12
LO36:     MOV  R7,#250
LO35:     DJNZ  R7,LO35

             DJNZ  R6,LO36   ;延时
          ;   DJNZ  R5,SE29
             RET

TABLE:DB 0C0H,0F9H,0A4H,0B0H,99H,92H,82H,0F8H,80H,90H

             END

网友:
所有三极管E极接电阻到地试试。Proteus很让人恼火,与实际情况不大相同。

网友:
P0口上拉电阻呢?数码管共阳还是共阴啦?

楼主:
延时时间长的话可以实现逐位显示,如果把时间缩短让8个数码管同时亮的话就显示不了,很奇怪的

楼主:
资料如下: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494211.rar(文件大小:43K) (原文件名:LED_8.rar)

楼主:
非常感谢6楼的

楼主:
这仿真软件可能还是有些问题,在实验箱上做的时候,不加这行也可以的

网友:
【8楼】 littlepig
积分:48
派别:
来自:
这仿真软件可能还是有些问题,在实验箱上做的时候,不加这行也可以的

=================================================================

的确如此,实际硬件可无此行。

网友:
proteus中仿真数码管动态显示,应先送位码,再送段码,否则可能显示不正常,请各位验证一下.

楼主:
先送位码再送段码经验证也不能正常显示,还必需按照6楼说的要关显示才能正常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