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矿用灯充电器,请问相关的技术问题。

楼主(2009-10-21):
新到一公司,为生产矿用设备的。原矿灯产品为一公司设计并提供电路,由我公司生产。现公司希望自己设计并生产 ,以利于产品改进。由于以前对充电器不熟悉,特请教同行,希望各位达人指点迷津。
原矿灯相关资料:
电池:镍氢电池,800maH,电压为3.6V,即由三节镍氢电池供电。为兼容以前的矿灯,其充电电压定为18V。
灯泡:为LED灯,第一阶段可不改变LED灯,即用原来的LED灯。
相关问题:
1.网上查找到attiny 15做的充电器资料,请问效果如何?有没有用此方法做成成品的?attiny 15是否是传闻中的要停产了?
2.采用单片机作为充电器控制芯片与采用专用控制芯片在稳定性、可靠性上有多大差别?
3.若要做上位机监控其充电电压,使用attiny15可用吗?

网友:
1 可以用attiny25 代替15
2 能用专用芯片,就没必要用单片机,但你的需求估计很难找到合适的专用ic
3 tiny15 flash太小了,io口也少 可能不够,要高速pwm可以换成 tiny45,tiny85,tiny46,tiny86等

楼主:
谢谢microavr。
你的提醒让我多了许多选择。在定为attiny15的时候主要考虑到资料较多、高速的PWM的原因。同时因为企业批量生产,也出于成本的原因。
先找attiny45的资料来看看!!
再次感谢网友的热情帮助和无私奉献。

网友(2013-10-18):
我提供矿灯充电器全部资料。可充3.7 V 4.2V 5V 锂电镍氢电池。充电柜组网,不组网,充电架。15182368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