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上两张 TL431 测试图

楼主(2009-10-21):
专用采集程序和电路还没做呢,只是简单用 LM317 做了个恒流源,12V 电瓶供电简单测试一颗 TL431...

NPLC=10,上电后变化

NPLC=100,稳定测试

网友:
劳烦上个jpg,不知为什么png打不开

网友:
为什么431的电压才2.45V左右呢?

网友:
TL431的电压与串联电阻值有关(即电流)。

网友:
不同的TL431测出的偏差应很大。

楼主:
我这一批(约 100 个)431 普遍都在 2.45V,最高 2.467V,最低 2.443V,看来应该比较流。

另外这种图谱用 JPG 反而图像劣化严重,大小也比 PNG 大...

网友:
你用的哪家的431?以免今后买到了.

网友:
楼主
红色 蓝色是什么数值?

网友:
这种图片用GIF也很好,很小

网友:
我买的431,大约是2.495V

网友(2009-12-08):
2.495v的431是质量比较OK的。我也正在为每批次431的质量头疼,

大家有没有好的方法搞定基准源

网友(2010-04-13):
红蓝分别代表什么值啊???N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