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旋翼机GPS定位成功啦!

楼主(2009-10-21):
4旋翼机GPS定位成功啦!最新制作的MK-4M,GWS1060三叶桨,当前起飞重量1200克(2200电池)。

鸡鸡定点悬停在1--2米范围内,个人感觉很不错!

使用了老甘的罗盘和蚂蚁的GPS板。

这里是视频链接http://www.tudou.com/v/AUHfmaViFF8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AUHfmaViFF8/

网友:
恭喜,2200的电池能飞多久啊?我买了GWS1060的叶桨,原来的夹GWS9050的桨夹夹不住GWS1060,夹GWS1060桨夹尺寸是多少?

楼主:
6分钟,呵呵。
夹GWS1060桨夹尺寸是多少? ---看你的电机轴径是多少的,买的时候要买对,1060三叶桨要稍大些的桨夹,买回来后根据桨夹输出轴径来配上1060的合适的适配环(买桨的时候附送的一排小圈圈)。

网友:
忘了讲是2212 KV930的电机,我是想试下配GWS1060的桨会不会效率高点,省电点

现在我配GWS9050桨,2200的电池,整机重近1000克,大约能飞10分钟

网友:
四轴这个东西是电老虎,试飞成功后老是想提高效率,省电,以便能飞久点, 不然,只飞那十分钟,就要充电几小时,比较烦,

多几块电池,换电池也是烦,呵呵!

楼主:
整机重近1000克,大约能飞10分钟----我感觉很不错啦。

不过记得锂电池不能放电过度,剩余电量尽量不要低于11V,否则影响使用寿命,得不偿失。

网友:
不错不错!恭喜一下,最近忙于工作我都没怎么玩了,你们还很火热嘛!
顺便提一下,4个桨的话最好把重量控制在850g以内,飞的灵活性才好。1kg的话会比较迟钝。  除非加大电机、电调。

网友:
回五楼:剩余电量尽量不要低于11V,否则影响使用寿命,得不偿失??

不要低于11V?不会吧,锂电池组电压标称才是11.1V,太高了吧,MK默认值是9.6V哦

回六楼:
是想减重量了,但除了四条不锈钢的轴外,好象没其他可以大幅减重量的地方了

网友:
具体的硬件及算法能否开源呢?让俺们新手学习

网友:
这些全都是开源的亚

楼主:
epwwm :
剩余电量是指飞行后电池还存留的电压,MK默认值是9.6V----这个指飞行中的即时电压,如果你的电池质量很好,那设9.6V警告电压没问题。不过保守一点我都是设10.2V,飞完之后,每块电芯还能保持3.7V的电压,这个是玩航模的基本常识。

网友:
哦,这样,理解错了,9.6V是指带载电压,而你的不要低于11V是空载电压

网友:
飞的这么稳啊,能不能用这个飞控板来控制螺距,我想用来控制油动四桨飞行器。

网友:
楼主飞的真的不错,可否把你的连接方式,调整过程详细的来个说明啊?便于我们这些纳闷的弟兄也参照着来一个。

楼主:
楼上二位,这论坛里很多高手写了详细制作方法,我也是按照这些帖子制作的。

网友:
LZ的四轴使用GPS定高效果不错哦,可以考虑出套装了

网友:
高科技 无人驾驶

网友(2009-11-23):
要顶!!!楼主用气压计了么,那个版本的飞控软体,69还是70 ,mk-tool-setting-NAVI-CTRL-gps stick threshold 这个值是0,还是默认的8,gps mode control 选侧任一不用的通道? min.sta=6,GPS-P=90,GPS-I=5,GPS-D=90,GPS-ACC=0.是这样么。

网友:
楼主的参数具体是怎么设置呢?

网友(2010-01-04):
请问楼主的NaviCtrlsrc 是自已做的吗?STR9的bootloader文件有吗?怎么烧写?

网友:
这个貌似只能定位吧  不能导航    楼主能否介绍一下罗盘和gps的接法和参数呢

网友:
有套件卖吗?想买一个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