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表预览第二回

楼主(2009-10-21):
目前属于尝试布线的阶段,大概是这个样子,可以布通。现在要等买的怀表送到,拆开研究了怎么调时间和详细尺寸后正式布线下板。
这个板比老外的尺寸小,他那个直径44mm,这个是38mm,如果大家打算自己制版的话,建议买大一点的表壳,不然很紧张。

芯片是MSP430F4152,引脚富余的太多,不过这个片子我手头就有,将就了吧。

网友:
哈,明天我也发我的图

网友:
LED用了多少个?

网友:
电源怎么给?

网友:
布得好工整!

网友:
貌似用48也是可以的,管脚数够吧?

网友:
这个表cpu有几个版本?

网友:
430没用过,听说功耗很低。
希望有人能做个m48的出来,
再看看哪个表走的时间更长。

网友:
干嘛用的?

网友:
老白太有才了!

网友:
怀表PCB(h2feo4版)主体布线完成
12线简洁型
所有LED均为0603封装
使用mega48PA主控
外形尺寸和白沙版相同
板子上还有几样东西没画:
1个晶振,1只电阻,4只电容
等确定供电方式以及修改时间的方式之后再决定
m48还有一组port空闲可供其他应用,完全可以用软件模拟USB(不用12M晶振也没问题,已经测试过的),这样就可以用USB设定时间了

楼主:
无机酸这个板好看哦~~~~~是不是这种驱动方式不需要限流电阻,还是MCU的IO可以直接驱动啊?

网友:
pwm驱动可以不用电阻的吧,这样还可以省去电阻上面消耗的能量

网友:
呵呵!同【18楼】 abuzhu 白沙 一样有此疑问。对于,这些东西我是外行,希望多学习些。

网友:
无机酸:正中的那个芯片最好把他转45度,顶类向上吧,感觉那样好看一点。

网友:
to 【18楼】 abuzhu 白沙 【20楼】 zhifeng
因为我的扫描结构是“逐点扫描”,在每个瞬间都有且只有一只LED点亮。
所以,我很阴险的把限流放在VCC上了,不过估计需要两只小电容来稳定一下电压,否则电压波动太大程序可能跑飞
更高级一点的方案是在VCC上串电感,这样就可以任意控制电流了,不过麻烦的是需要软启动,否则点亮LED的瞬间可能导致电压过低

网友:
to:【22楼】 h2feo4 无机酸
   不知道这种方式用那种led较好,我在瞎想,如果选择了合适的led就不用担心程序会跑飞了。

网友:
果然很阴险,哈哈,我喜欢!

网友:
呵呵,无机酸的方法果然不错

网友:
全是高手值得好好学习。

网友:
【22楼】 h2feo4 无机酸
时分秒三种不同颜色LED压降相差较大,电源串电阻能行吗?

网友:
to 【28楼】 cowboy
虽然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但确实不妨改用12电阻
不占很大体积,但却提高可靠性很多,而且以后扩展应用也方便

今天晚些时候放出1.1版的PCB图,添加12电阻,并进一步优化布线

网友:
支持,准备跟无机酸的方案,去买m48pa去。

网友:
兴奋,等帖

网友:
提议加个“幸运转盘”功能,设一按鍵,按下时秒针飞快地加速旋转,放手后自然减速,停止时如果和分针上的某些点重合,可获相应的大奖~~~ 赌博机?

网友:
29楼】 h2feo4 无机酸

积分:1246
派别:
来自:

to 【18楼】 abuzhu 白沙 【20楼】 zhifeng
因为我的扫描结构是“逐点扫描”,在每个瞬间都有且只有一只LED点亮。
所以,我很阴险的把限流放在VCC上了,不过估计需要两只小电容来稳定一下电压,否则电压波动太大程序可能跑飞
更高级一点的方案是在VCC上串电感,这样就可以任意控制电流了,不过麻烦的是需要软启动,否则点亮LED的瞬间可能导致电压过低

------------------------------------------------------------------------------------------
用两个不同排阻就可以

网友:
【32楼】 cowboy

积分:2012
派别:
来自:
提议加个“幸运转盘”功能,设一按鍵,按下时秒针飞快地加速旋转,放手后自然减速,停止时如果和分针上的某些点重合,可获相应的大奖~~~ 赌博机?

--------------------------------------------------------------------------------
加个闹钟功能,到点就红蓝分别转圈闪动。
还可以加女性生理周期。。。。。。。。

网友:
合上盖子时的检测开关需不需要做啊?

网友:
请教 cowboy
我的PCB中有12条环形导线,我在想是否要将其打断
担心以后这个项目如果要增加无线应用,这些环形线可能会造成不必要的能量损失

网友:
呵呵,这方面我也不太懂,貌似频率高至一定程度影响就会减少,2.4G可能影响不大,天线也有开路天线和短路天线之分。

网友:
h2feo4  1.1版PCB出炉
增加了12电阻,优化了之前的布线

网友:
只看底层,会发现一只瞪大眼睛的"美人鱼".

网友:
发现别人的底层都用这么多线? 我只用到了6根,有点心虚了.

网友:
干脆底层全布成圈圈,再做个底座无线充电+通讯吧,成非接触IC卡了,还可以内置密钥用来登录电脑,呵呵。

网友:
kv2004 的版本布线占用面积比较小,有制作超小尺寸版的潜力
不过消耗的IO较多

楼主:
KV2004这种结构很合理,我要抄一下。

网友:
哈,我一会儿把kv2004的布线改进一下,做一个外径25mm的超小版,适合手表

网友:
才想明白,原来12条线也可以,能组144只LED,现在只用到132只,还有12只的潜力和空余IO.

网友:
我画的是2000mil~=50mm,要做成25mm,线距近,过孔小,估计我这里的制板厂做不好.

网友:
to 【47楼】 kv2004
我设计按线宽线距0.15mm/0.15mm,孔径环径0.3mm/0.5mm,我平时做板的厂对付这个尺寸还是绰绰有余的

网友:
对于这个项目我个人认为kv2004方法更合理了,少的走线更容易实现,这样做板压力就更小了,一般的线路板厂都能很轻松的做出来了。整体成本也不会太高。对于mega8,23个口,除去晶振复位,还能剩下两根,其他用途。
    对于h2feo4的方案也不错,只是布线复杂些,但节省了6个io口,可以实现更复杂的功能,比如,在实现个录音机功能。

网友:
to 【50楼】 zhifeng
我今天会放出新版本的PCB,将兼具二者优势

网友:
to:【51楼】 h2feo4 无机酸

   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呵呵!我就等着学习了。

网友:
kv2004 的驱动方法和笔段LCD驱动很相似。

网友:
kv2004的结构布线简单,可以有更多富裕的空间来做其他的用途布板,但是I/O口占用比较严重,而无机酸的占用I/O口少。可是布线复杂,板子压力大。能综合两者优势就最好了。期待无机酸的新版

网友:
还是使用AVR好 量大质优关键大家都有  呵呵

网友:
排队等成品。。。

网友:
你们可真快。。。

LED的限流的确是用PWM实现的,原品图中有几个三极管,时分秒每圈共用一个三极管,分别接到MCU的IO上分别控制。二位的初期版图有缺漏。

对于简单的PWM降压、限流电路,无需电感,采用类似恒流的方式,一个电阻、一个三极管、一个小电容就OK,只不过PWM方波频率要高些。

建议AVR MSP430的版本同时存在,毕竟有人想做这东西学习。。

网友:
布了一个外径25mm的超小版
电路结构与kv2004版基本相同,稍加修改
只是初版,还有很大优化余地
还有几个版本正在绘制

网友:
提个小意见,未做过。
用阿莫JJ在一块比较厚的PCB上雕线路,顺带将LED定位位置,(即2/3PCB厚度深的小坑,不雕穿,保持底层),和MCU位置都雕出來,就是黄框内雕穿,MCU焊在底层,通过过孔上顶层,但IC封装基本与PCB基板保持一致。

网友:
人气很旺高手很多啊
led表,我想自用或者当礼物送人,所以我紧跟白沙兄哈,走精品路线。
几个想法:
1、能塞进男式手表。
2、全密封在表壳内,控制方式最好用感应,电容感应、楼上提到的led遮光或其它感应方式。全密封防潮,无机械联动,耐用性可以大大提高。
3、显示图案多,不仅仅时针了,所以我支持多io口控制方式,电路板复杂没关系,做好了本身就是艺术品有美感。
4、如果电能消耗大,考虑太阳能充电,或无线充电。
5、最后一点感觉非常难了:简单的无线通信,能够更新设置或者程序。配合全密封表壳,简直无敌了。这点或许能配合无线充电功能以前做。

【68楼】 abuzhu 白沙
呵呵,老许想多了哦,这个怀表我是肯定要动手自己做一下的,是打算送老婆当礼物的,所以要自己动手,至于将来赚不赚钱很次要的……
还有啊,我可是现代好男人,不抽烟,不喝酒,赚的不是烟酒钱,赚的是奶粉钱。

网友:
我曾碰到一个问题,按任意角度(非直角)摆放的封装用PROTEL99生GERBER有问题,不知楼上几位是用什么方法解决的。
主要是长方形焊盘的边角变圆角和多出空洞了。

网友:
明天要跑去北京一趟,呆一周,不一定有时间画PCB,先把这两天的工作汇报一下,等回来再继续

命名方法
PCB1 及 PCB1x 是外径25mm的版本,使用0402LED
PCB2 及 PCB2x 是外径38mm的版本,使用0603LED

PCB1 莲花,尚未完成

PCB11 漩涡,尚未完成

PCB13 未命名,已初步完成,基于kv2004思路,18线,有改进

PCB14 未命名,尚未完成

PCB2 风火轮,12线,已完成

PCB21 波浪前进,尚未完成

这几天先计算一下数学问题,过几天回来补完

网友:
KAO,绝对是艺术品!

楼主:
无机酸 是种牛奶—— 猛牛!

网友:
好看好看 一样来一块

网友:
好多种啊,而且都是有规律的线条。

网友:
无机酸的板子真赞!~

网友:
我觉得仅需两圈就行了.内圈显示逢5的mark、小时:mark以50%的亮度,时针用相邻三个点100%亮度。外圈显示分针与跑动的秒针,秒针应该不会被认错。

网友:
顶起 可以想象这怀表做出来后会非常精致 供电部分不知白沙和无机酸怎么考虑的 使用CR系列的电池么 待机不知怎样 还有走时误差问题也应考虑

网友:
超级强悍的帖子!

网友:
这贴要顶啊 !

网友:
绝对是艺术品

网友:
严重抗议!!!!!!!!!!!1
“ KAO,绝对是艺术品! ” 是本人于【63楼】原创,以下人仕,未经本人许可,强行盗用,实在不厚道。

【65楼】 yeyu1234
【74楼】 shinehjx
【83楼】 xiaojian
【84楼】 zhangna_901887

网友:
【11楼】 kv2004
430没用过,听说功耗很低。
希望有人能做个m48的出来,
再看看哪个表走的时间更长。
--------------------------
比功耗 M48没法和430相比

网友(2013-11-05):
没想到PCB可以做的这么艺术!

网友(2013-12-29):
买表盒的淘宝链接有吗?

网友(2014-09-20):
PCB看起   高端大气上档次

网友:
漂亮!什么时候上架卖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