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买的HQ9205万用表电池就没电了。

楼主(2009-10-21):
买了大概有两个礼拜这样子,万用表上就显示没有电了,测了下9V的电池只有6.7V
还有:为什么没有电池测量电压就偏高,测usb口电压有6.5V。

网友:
基准低了显示电压自然高了。
国产100块以下的表,自动关机几乎等于没用,小心打理吧。

楼主:
恩!但是我的表一直是关的。郁闷!

网友:
是不是电池放了很久了?

楼主:
估计是厂家的原因。

网友:
估计您的表在库里存放的时间可能长点儿,外带着机器里的电池质量可能差点儿(看看电池的出厂日期)。如果是新机、新电不妨用另外一块表看看您的新表的工作电流是多少。如果电流偏大,在保修期内可以直接找厂家维修或调换。如果一切正常,换块新电池不就OK了吗!
另外,电池不行了,电压、电流档读数会偏大,但是电阻档仍旧正常。

网友:
买个可充电的电池:省钱

楼主:
谢谢5楼,不过我的万用表是网购的。
也谢谢6楼的提的意见,不过新的电池用个1年多应该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