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疯了 ,谁用过cp5611 通wincc组态哦

楼主(2009-10-21):
想要wincc和cp5611 通DP协议 ,不会弄啊

好心人拉我把

qq593995616

网友:
我用西门子的东西s7-300的,5611用过,wincc没太玩过,有空可以交流一下

网友:
光有wincc和cp5611 有什么用啊,还要有PLC才行.不管300还是200.要是学习WINCC,没有5611也可以的.

网友(2010-10-28):
不麻烦的,打开电脑机箱,把CP5611网卡插入 PCI插槽,CP5611就弄好了
然后安装wincc,安装时要先安装消息队列,在windows组件安装就行了,然后再安装 SQL,安装完SQL后,再安装wincc,安装完成后,创建一个wincc项目,然后在项目驱动里插入一个S7协议的驱动,这样就包含了MPI 、DP、 以太网啥驱动的,然后选择DP驱动方式,在DP配置时,把相关的参数配置好就可以建立变量了,过程大概就是如此,其实一点都不麻烦
如果你想模拟,wincc和PLC之间怎么运行的
其实不需要买PLC,只需要安装个仿真PLC,打开仿真PLC,把程序下进仿真PLC,然后再运行wincc,那么就能模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