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上有一个电流计,确不知道怎么用

楼主(2009-10-21):
如上图:正面有个电阻状的接口,好像线路要从这里引进,资料上写这里是接15毫欧姆的电阻,怎么弄呢?

楼主:
麻烦知道的网友帮忙看下,那个15毫欧姆的电阻是什么东西呢?

网友:
检流电阻,也叫做取样电阻、分流器,去掏包上搜索取样电阻、分流器、分流电阻就可以找到你需要的东西了 :)

楼主:
好的,谢谢了,就是这个了

网友:
哈哈,就是把电流串到里面,你这个表有99%的可能是温州那边做的,感觉做工和PCB布局都非常糟糕,不知道你买成多少钱。
另外你这个电流是交流还是直流,最大显示值是多少,最大输入定的是多少,什么都没有。向这样的表苏州这边生产的大约要130左右

楼主:
不是买的哦,深圳那边的。我也不大清楚啊。。尴尬。 还没拿到那个电阻,不知道使用情况是怎么样的

网友:
你这个很像是工程样品哎。
看来变压器了,应该是交流的吧。

楼主:
我想他的应用场合应该在 工业控制或一些比较大型的机器的电流计吧,直接嵌入在机器上的,变压器和一些稳压芯片提供给电路直流的电压。 我也不大清楚,呵呵,先搞个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