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SM模块接收新短信后如何实现MCU中断操作的问题[已解决,感谢苹果猫]

楼主(2009-10-21):
本人使用EM310加EM310开发板,购自苹果猫
先感谢苹果猫的热心解答!

问题:
对EM310,来电时LED2会亮,即有引脚会变为高平,这样可用引脚电平来做中断处理,那短信如何判断?

苹果猫解惑:
EM310来电时串口会输出“RING”字符串信息,对于短信,刚应事先设置“AT+CNMI=2,2”,这样模块一有新短信会直接在串口上输出。
但对于“AT+CNMI=2,2”需要注意:这个参数每次上电都要重新配置,不保存,上电后要完成网络注册才能配置这个指令,因为这个指令要和基站进行交互

于是EM310接到短信后串口一有数据输出,MCU即可通过串口中断实现中断处理了,而不需要频繁地通过AT命令去查询GSM模块是否有新短消息

此帖留作备忘,也送给与楼主一样菜的鸟鸟

网友(2009-12-17):
小弟在此学习了,不过还是有个问题:

如何判断是某个SIM卡指定发过来的信息,因为是产品上使用,可能只需要点对点通信,如果接收到了垃圾信息,是不是也要进入中断处理,我现在用的就是查询,感觉不理想,程序存在很多BUG,希望楼主能把你的中断处理函数贴出来,我好学习学习!!

网友(2010-01-27):
楼主精神可嘉!

网友:
M590采用英飞凌7880单芯片解决方案,全球第一款单芯片GSM/GPRS纯数据工业级通信模块,提供优质的短信和数据传输服务,该模块具有低功耗(待机功耗2.5毫安)、温宽大(-40至+80)、独特的AEsft软件加密协议功能,而且属于业界体积最小的模块28mm*24mm*11mm (长*宽*高),目前正大批量应用在电力系统、车载、无线数传、无线监控等工业级领域,附件是详细的M590产品规格书,请查看,欢迎与我联系 深圳市有方科技北京办事处 蒲先生 13488653038
全球第一款单芯片GPRS模块

功耗低:待机功耗2.5MA

温宽大:-40—80

支持串口的CMUX功能

开放1Kbytes数据区供客户使用

独特AES软件加密功能

PMB7880集成了基带、射频(收发)以及电源管理四颗芯片

编码方式:CS-2传输速率可达到13.4KBPS

支持串口的CMUX功能

支持串口复用(多路复用)功能

支持DNS域名解析

支持GPRS认证指令

支持TCP/IP功能

支持FTP传输功能

支持CSD业务

支持USSD业务

支持AMR语音编码

支持全速率半速率AT切换(通过AT指令来控制时间)

软件本地升级支持

网友(2010-05-20):
回复 楼主:

comway 801模块串口能直接输出ascii文本短信内容,下位机不需解码,而却输出指令at^msot=1可以保存,不需每次设置
发信息只需要一条指令at^s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