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35i的程序和硬件能不能直接换用MC39i?

楼主(2009-10-21):
直接用MC39i代换TC35i是否可行?
如果不可以,要做什么改动?
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完全可以,自己比较一下硬件是否用到电池管理部分

软件上没有问题,39是带了协议栈,绝对可以,我包

楼主:
如果用了电池管理部分,有什么区别吗?
还有查询电池电量的是哪个指令?

楼主:
还有,如果要发中文短信,MC39i也只能用PDU方式吗?有没有简便的方法?

网友:
貌似只能用PDU吧
顺便说下  39i停产了

楼主:
应该是35I停产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