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Cyclone III程序下载成功,不能运行……

楼主(2009-10-21):
刚做了块3C5的板子,写了个简单的分频程序做测试,全编译没有warning,下载成功。
但相应的输出管脚就是没有出现方波,检查了管脚约束也是没错的。程序如下:

module test1(clk, out);

input clk;
output out;

wire out;
reg [3:0] count = 4'd0;

assign out = count[3];

always @ (posedge clk)
begin
        count <= count + 1'd1;
end

endmodule

之后又试过仅仅给管脚高低电平的程序,依然没有任何变化。
请问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是哪里的问题,如何解决呢?

网友:
1.CLK输入脚是否有信号输入
2.nCE是否接地

网友:
这个程序没有问题。额,应该是硬件的问题。慢慢查吧~~~

楼主:
多谢楼上两位!

1 clk测过,有24M的输入,但BGA封装没办法测到管脚处
2 nCE在原理图中是接了10K的下拉,今晚回去测一下电平

网友:
Altera的器件, PLL是模拟电路, 需要仔细布线

网友:
加个 signal tap ii 看看有没有东西出来

楼主:
解决了,多谢楼上几位。
晚上用signaltap看了下count的信号,没问题。
再仔细检查,发现低级错误,的确是管脚约束错了……

原因:我画板时把几个空闲的I/O引出作测试,用Netlabel命名为T1,T2,T3……
结果PCB图中的焊盘上既显示引脚号B10又显示T3,就稀里糊涂把输出管脚设为T3了,还确认几次都没发现。

教训:虽然是实验板,也应注意细节,在标号命名时不能太随意,尽可能降低出错的机率。再简单的错误也会耗费时间精力,影响心情,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