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图有真相!为电子怀表开路!为满足大家好奇!商品石英怀表拆解!

楼主(2009-10-22):
为了做LED显示的怀表,从淘宝花35买了块石英怀表,当然习惯性的要拆开看看!

买来的商品怀表,廉价货,拿在手里轻飘飘的,没有质感,花纹也很粗糙。

打开表盖看看表盘

揭开后盖,后盖是扣上的,沿着边缘用力揭开就可以。

摘掉塑料卡子,塑料卡子很粗糙……

表芯,表栓用力向外拉,就可以拔出来

表栓各部分的细节

表栓拔掉后可以把表芯拿出来,最后看一眼,后面就面目全非啦

表内空间大小,当表栓推入时,会推动扣住表盖的金属片,这里可以加微动开关控制显示打开

表芯,拆掉电池,拔掉表针,很不幸秒针搞弯了

继续,揭开外层看看表芯,参照物是大头针

精巧的齿轮,用做参考的FPC线距是0.5,唯一的金属齿轮轴上还有细节,那个黑色的是用于调时间的传动轮,都很精致。拆到这里,我开始怀疑我花的不是35RMB,而是35美金?这种东西经过层层取利到我手里居然只要35,真是难以想像。

继续拆,电路和表的动力部分是焊在一起的,拆不开了,但是,重点是:这里表现了一个精美的步进电机!用于驱动的线圈,镶嵌的磁铁的转子,可以看到转子吸在大头针的尖端上,到这里我有点想念阿莫的摄影器材了!

拆解到这里结束,俗话说外行看热闹,这纯粹是按照看热闹的态度干的事。不过我们毕竟不是搞机械和钟表的,是标准的外行。

网友:
一次性塑料表芯~~~

以前沒事還去修表那同學拆表芯裝表芯玩~~~

网友:
穷玩摄影富玩表?

网友:
只有一个RTC和表针驱动,很省电,值得参考。重要的是壳壳有用了,就是做工粗糙了些

楼主:
4楼:这里面RTC恐怕是没有的,只要一个简单的逻辑就可以了。首先要有个振荡器驱动晶体,得出32K的时钟,然后分频到比如8HZ,用这个8HZ的时钟驱动H桥,再驱动线圈,让步进电机每秒转1周,再通过机械传动就有时、分了。

壳壳粗糙没办法了,就这个价格了。以后雕刻机到了再用雕刻机雕个吧,现在用这个凑合着。

网友:
【5楼】 abuzhu 白沙

积分:716
派别:
来自:北京

4楼:这里面RTC恐怕是没有的,只要一个简单的逻辑就可以了。首先要有个振荡器驱动晶体,得出32K的时钟,然后分频到比如8HZ,用这个8HZ的时钟驱动H桥,再驱动线圈,让步进电机每秒转1周,再通过机械传动就有时、分了。

壳壳粗糙没办法了,就这个价格了。以后雕刻机到了再用雕刻机雕个吧,现在用这个凑合着。
----------------------------------------------------------------------------------------
哦,就是,这种没有必要RTC,只需要正确的机械运动就可以了。

我也拍了个,直径45mm,厚13mm。做工很好,中空的。东西还没到,看着有点不舍得拆,不过想送给LP,到时候还是给拆掉算了

网友:
淘宝买东西真是神奇,没想到只要35块。
没看清楚楼主说的那个步进电机在哪里

网友:
网站做的led怀表用什么外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