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阿莫的最后一只磁悬浮球被我抢到了(逐步增加实验记录)

楼主(2009-10-22):
抢到一只阿莫的磁悬浮球,利用最近比较闲暇的时间来参加此次的开源活动,好像最近这个活动有点降温,不知大家研究的怎样了?
有个打算:在年底之前,组织一批比这款产品性能高,外形酷的套件提供给大家,今年过节不送礼,要送就送磁悬浮,呵呵。

楼主:
这只磁悬浮球起初放置十分困难,从下午开始到晚上,仅有1次成功放置,通过仔细感觉,有一个方向阻滞感不明显,第二天打开底座,仔细调整了其中一个可调电阻,现在已经很容易放置了,到市场配置了几只和球体内部尺寸接近的磁体和垫片,也很容易的悬浮。

楼主:
配上重物后也很稳定

楼主:
当放入偏重的物品后,可以控制上面物体做左右摆动,不知阿莫的那个观音磁悬浮也是不是这样设定的。

楼主:
这是一种球型相架,把它悬浮起来,放上女友的照片,加上一圈7彩灯(无线供电),是不是很能打动女友?呵呵。

楼主:
【4楼】 armok 阿莫
那一只? 调试技巧如何?

看来出厂时根本没有经过调试。因为有时我们收到整批货都不好放置。
==============================================================
就是你们邮购部的最后一只磁悬浮球哦。
调整方法:
1.根据电磁线圈的接线,分出2组线圈,假设为上下线圈和左右线圈。2只可调电阻也和2组线圈相对应。
2.把电路板取出放在底座外面(其中1根电源线要延长),元件面向上,这样好调整可调电阻。
3.假如你感觉上下线圈的磁滞感觉不明显,就调整上下线圈的可调电阻阻值:左手拿球体在底座上,稍微上下移动,右手调整可调电阻直至感觉有大的阻力即可,有时要反复调整几次才能到最佳状态。

楼主:
喜欢运动的朋友把足球篮球悬浮起来,是不是很酷?

楼主:
将市场上10多元的太阳能小摆设也悬浮起来,也很有趣吧。

网友:
支持一下。
这个实验确实闲置了一段时间,盘算着明天去买两片L293,做个数控的,用STM32还是AVR32还在考虑当中。

网友:
楼主什么时候抢到的?我也想要一个!

楼主:
【10楼】 ggddll
楼主什么时候抢到的?我也想要一个!
----------------------------------
到手有10来天了吧,阿莫这里目前缺货中,急用的话你去淘宝看看哦。

网友:
谢谢LS!
暂时不用,淘宝上的不放心!

网友:
很好玩啊,期待更新的消息!

网友:
很久都没做这个实验了!LZ加油!

楼主:
徐州环形磁铁价格参考:(按照实际尺寸测量)
1. 32X18X6     0.3元
2. 39X22X8     0.5
3. 45X22X8     1
4. 51X21X8     1.5
5. 54X25X8     1.8
6. 60X31X8     2
7. 70X32X15    2.5
8. 80X32X12    3
9. 90X50X12    5
10.100X45X18   6.5
11.110X60X20   7
12.119X59X20   10
13.135X70X20   12
14.179X94X20   25
......
强磁铁:
1. 8X5     0.6
2. 10X6    1
3. 12XX    1.5
4. 15X2    0.8
5. 15X4.2  1.8
6. 16X5    2
7. 20X5.5  2.5
8. 20X8    3
9. 25X6.2  3
10.30X5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