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保险管额定电压的讨论

楼主(2009-10-22):
今天和其它同事在吵保险管额定电压的问题,普通的保险管上标有额定电压和额定电流2个参数,我的认知是:保险管上标的额定电压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有意义的只有额定电流,因为烧断保险丝的条件是电热效应,即在保险丝上产生的电热减去散热,积累到达到保险丝熔点的温度时,即把保险丝烧断。而电热则可以用I2R来计算,即保险管的额定参数中只有额定电流有意义,额定电压没有意义。不知道我的认知是否正确,请拍砖。

另一个问题,目前市面上的保险管的公差能达到多少个百分点?(例如:额定电流为200MA的保险管,它在真实熔断电流范围的多少?)

楼主:
吵了好久,都还有结果,他说,如果保险管的额定电压没意义,哪厂家为什么还要把额定电压标上去?

网友:
电压决定了断开后的放电距离,距离太近,还是会击穿空气放电

网友:
如果你把普通保险管用于高压设备,即使保险管正常熔化后,高电压也会击穿空气,重新连接在一起。

OVER

网友:
试过用玻璃封装的保险管用在大电流设备,过流时,就像炸_弹一样,正常是陶瓷封装的带石英砂那种!

楼主:
又学到了,以前只做低压,没考滤过高压

网友:
呵呵,和继电器一个道理

网友:
电压很重要,看一下微波炉里的高压保险就明白了,内部带弹簧,可以加速分断灭弧,灭弧速度很重要,高低压保险区别主要在此

网友:
耐压低了直接按穿。不用保险了。看看电力的35KV的保险就知道。比你的手都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