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说说STM32的16位计数器如何级联出32位计数器,手册上不是太清晰?

楼主(2009-10-22):
Using this method, the maximum frequency that can be measured, with TIMxCLK equal to
72 MHz, is 17 mHz instead of 1098 Hz when a 16-bit timer is used.

他的笔记上的上面这句话意思,没理解,谁知道呀?解释一下,谢谢了

楼主:
要是有32位的计数器就好了,就非常方便了

网友:
TIMxCLK 等于72 MHz的情况下,这种方法可以测量的最小频率是17mHz,
(也就是0.017Hz,刚好是72MHz/2^32),
而不是用16bit定时计数器时所能测量的最小频率1096Hz了,(刚好也是72MHz/2^16);

至于怎么用,要看前面,“这种方法”的具体描述了。

这个好啊,我也用得着阿,得去看看。

楼主:
谢谢楼上的解答,应该是这个意思。
我受【the maximum frequency】的影响,而不能正确理解了,呵呵
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