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fpga控制四轴是否可行??

楼主(2009-10-22):
fpga的并行运算是一大亮点,可以提高数据的采集和处理速度,看了下四轴的相关资料,觉得四轴的控制使用了多个相对独立的算法模块,使用串行处理机处理这样的算法不具有优势!fpga还能实现电调功能,这样就可以把整个系统结合到一个控制器上,提高速度和可靠性,有人有同样的想法吗?

网友:
当然可以,速度还快,就是成本可能高一点

网友:
CPU能干的事,FPGA当然能干,不过,软件一句话达到的,FPGA够你忙活好几天.
FPGA设计工具比软件工具要花更多时间去熟悉.FPGA就是并行单元无穷多

网友:
算法都很稳定了的话可以考虑

楼主:
考虑到fpga的编程问题,毕竟单片机轻松实现的东西用fpga可以把人整死,不过可以考虑用软核对控制流程进行调度,数据的采集、滤波可以使用硬件逻辑实现

网友:
关于楼主的:标题,,回答应该是————完全可行——!!————就看有无必要!?

现在做的“四轴”都是——“实验性”的东西,能飞 15 分钟,就已经很了不起的了。。。
实验的目标,首先应该是————研究飞行控制的算法。。。(不知道现在的‘四轴’能否做到‘自控飞行’?)

自控飞行的解释是::你只给它发指令:例如:“上升100米”,“320方位飞行100米”,人可以不看到“四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