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表的下一步的预告,开始有点意思了……

楼主(2009-10-22):
配套的怀表外壳已经找好,电路板的尺寸可以参考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654388&bbs_page_no=1&bbs_id=3060 ;

下面是预告。这里不要留言预订了,预告离能接受预订还很远呢,现在预订不好统计:)

1、找微型的微动开关,用于在表盖打开时触发LED显示。开始想过光电触发,但是夜间看表难道还要手电照吗,所以这个方案否决了。
2、选一款加速度传感器做输入:用加速度传感器做输入,比如在表面上轻敲两下进入设置状态,然后在右侧敲会调快,左侧敲会调慢,调好后再在表面上敲两下会退出设置。还想过一种机械的办法,就是用表栓连接一个可以转圈的电位器(可以用现有的电位器改造),通过电压的变化可以解决,而且电压变化的方向可以体现旋转的方向,不过这个方案不如加速度传感器好玩。

当然,不排除猛甩一下调好几个小时过去的可能;

基于这种设计,可以推出一些游戏模式,比如:
1、将表握在手里,用力出拳,随后在表面上用LED显示出拳的加速度和最终速度!这个会不会很有趣?
2、记步器:开始后用LED显示走了多少步,这个在晨练时也许有用?
3、扔东西:将表握在手里,做仍东西的动作,根据速度和角度算出可以把东西扔多远并用LED显示——也许可以用来训练棒球投球手,呵呵。

这些是我胡乱想的,这个表会提供一个开源平台,大家可以在上面去搞搞新意思!加速度传感器初步选MMA7660。

网友:
挺有意思!

网友:
这个是用msp430还是m48pa?

网友:
哈,确实越来越有意思了

网友:
我就发现人见人爱的 abuzhu 白沙 大师的思维非常开阔

网友:
确实有意思

网友:
“不过我很喜欢你的思维”

网友:
1、找微型的微动开关,用于在表盖打开时触发LED显示。开始想过光电触发,但是夜间看表难道还要手电照吗,所以这个方案否决了。
--------------
霍爾不可以嗎?

您的 游戏模式 非常有意思~~大家應該集思廣益~~

网友:
提议加个“幸运转盘”功能,设一按鍵,按下时秒针飞快地加速旋转,放手后自然减速,停止时如果和分针上的某些点重合,可获相应的大奖~~~ 赌博机?

网友:
怀表

我喜欢

网友:
提议加个“幸运转盘”功能,设一按鍵,按下时秒针飞快地加速旋转,放手后自然减速,停止时如果和分针上的某些点重合,可获相应的大奖~~~ 赌博机?
-------------------
這樣哈酒的時候就不用轉勺子了~~~哈哈~

网友:
还可以加入指南针,算命,测风水,测谎仪,心率计,温湿计......

网友:
加上点火控制,出口巴勒斯坦…………………………………………

网友:
建议加入变身功能,在遇到危险时可以变超人或铠甲勇士。

网友:
有飞行功能更好
带着人飞
哈利波特啊···

网友:
月光 穿越 功能。

网友:
一定要加上女性周期,要为女同胞们考虑啊。记得原来狂卖的夏新A8就带有这个功能,被众多MM所追捧

网友:
LZ:
"人"才呀

网友:
用纽扣电池的电够不够?

网友:
17楼人才阿

网友:
搞个八卦图。

网友:
我有一个问题~~~~弱弱问下
时间的精度,很大程序上取决于晶振,晶振的精度够了吗?

另外,
1、将表握在手里,用力出拳,随后在表面上用LED显示出拳的加速度和最终速度!这个会不会很有趣?
2、记步器:开始后用LED显示走了多少步,这个在晨练时也许有用?
3、扔东西:将表握在手里,做仍东西的动作,根据速度和角度算出可以把东西扔多远并用LED显示——也许可以用来训练棒球投球手,呵呵

觉得记步器比较实用~~~

网友:
17楼贴心!

网友:
也想做个表之类的东西,不过是想用哪个1.04寸的OLED屏,那样可能会好玩一点。白沙兄说的加速度传感器和我想的一样,我前两天还在淘宝上找类似的传感器,不知四轴上面用的陀螺仪怎样?

网友:
【25楼】 armok 阿莫

25楼也来一个贴心的:

男性周期也不可缺少啊。

——————————————————————
男性……周期?  呃……

网友:
能不能加上语音录音或者语音提醒功能。

网友:
再搞搞成超级武器了,可以打卫星了!

网友:
还打啥卫星啊..把自己打上去就是卫星了..

网友:
再看一遍007 按照布鲁斯南带的那个做

网友:
人见人爱,车见车撞得白沙,表太迷人。

楼主:
楼上的,你出来,TJJTDS!

网友:
既然有加速度传感器,想看的话甩两下不就好了?

网友:
霍而不合适,静态电流都有2MA了。

网友:
【38楼】 windowsce
既然有加速度传感器,想看的话甩两下不就好了?
--------------------------------------------------

盖子没有打开,甩不起作用;盖子打开,就不能乱甩了

网友:
那个,不要用加速度去甩为好吧?还是容易出意外情况。

各位还记得以前做的LED通讯吗?

网友:
白沙的板拿到了没啊?

网友:
可不可以加再加上一个重力感应,怎么旋转都是正向的显示。。。

楼主:
41楼:估计这两天到;
42楼:MMA7660本身就有这个功能,但是要谨慎使用,免得匆匆看一眼耽误事,呵呵。

网友:
希望早点出来啊.

我看得加个模式选择了
用两个个灯显示(模式多了,可以再加)

进入不同的模式有不同的功能
省的误动作

网友(2010-02-11):
工作前的奇思妙想

网友:
就是焊接太考验人了

网友:
白沙,可以用红外光电开关的,包含一发射一接受,用反射式或阻隔模式都可实现,白天黑夜都不影响使用,机械的感觉不好哦哦....

网友:
再整个激光发射功能和麻醉剂喷射或者小弹丸发射功能呀,一表在手,防身不仇呀,哈哈.....

网友(2010-03-19):
很有创意

网友:
人见人爱,车见车载的白沙,俺的偶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