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太阳能镍氢电池的充电方法与普通充电器有哪些区别

楼主(2009-10-22):
如题:
  太阳能电池输出的电压:额定功率 (W)0.45             最佳工作电压(V)1.5            最佳工作电流(A)0.3

给两节 2*AAA镍氢电池充电。应该有哪些电路组成。

有没有现成的电路参考一下?
感谢大家。

网友:
最近正在搞这个,我也想知道。

楼主:
还有搞这个的啊?
那一起期待高手指点下

网友:
一个高效率的恒流开关电源就可以了!

网友(2009-11-24):
我公司的产品大多是太阳能充电的,不过一般都是切割硅片,把电压升上去的,最近有一款产品,是用单片机控制pwm升压冲锂电的,大家有想法,可以多提提。

网友:
太阳能充电需要考虑追踪最大功率点。看看mppt技术吧

网友:
MARK 太阳能充电

网友(2015-08-17):
采用最大功率输出,才能提高太阳能的利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