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SIM300 GPRS传输(sim300经常掉网,正常吗?) ID被删除,原因见126楼 ...

楼主(2009-10-22):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现在用MEGA64+SIM300模块进行GPRS数据传输实验,使用TCP/IP方式接入一个具有公网IP的服务器终端,可是试验中有的时候传输非常的顺利,而有时数据基本没有办法发收,这种现象正常吗?是网络稳定性不好还是SIM300稳定性不好,还是程序的问题的,

同样的程序,昨天不行今天就比较顺利,比较迷茫,望高手指点,

网友:
不能猜,既然TCP,先看看有没有断连;看看模块有没有因为电源问题自动关机;看看是不是空闲时间过长,被移动给踢了

网友:
先检查一下你的电源。

网友:
似乎正常,加心跳可能好一些,可以保持gprs在线,各地被踢下网的时间似乎不大一样,合理选择心跳时间

楼主:
laosuntou :你好:程序中已经加了对sim300在网的监测:每隔1分钟检测一次:AT+CIPSTATUS

smallworm :终端每隔20秒给SIM300发送一次传输请求,现在我是接连_发送四次状态请求,只要其中一次反馈在网就继续执行,四次监测都不在网则重新进行网络连接,现在SIM300关闭电源方式和软复位方式都尝试过了,还是经常吊网,

sdtean:电源部分选择的是国家半导体的LM2576-5.0,一共用了两个,一个给MEGA64供电,一个给MIC芯片转换成4.2V给SIM300供电

明天试一下心跳包,改由SIM300发送到终端方式试一下,

在此谢谢各位高手的指导

楼主:
void status_check(void)
    {
         unsigned char IN1=0;
         unsigned char IN2=0;
         if(status_count>21)
           {
        status_count=0;
        Lcm_clear();
            Write_String(0,0,"状态检测",0);
                for(IN1=0;IN1<4;IN1++)
                  {
               Usart_PutString("AT+CIPSTATUS\r ");   //AT+CIPSTATUS  网络连接状态监测
               Delay_ms(300);  //等反馈信号延时
               Response_AT_Connected();
               Clear_Rxbuffer(Rx_buffer_length);        //清Rxbuffer
                   if(Connected_flag==0)
                     {
                      IN2++;
                          if(IN2==3)
                            {
                         Write_String(0,4,"状态异常",0);
                                 PORTC=0X01;                     //关闭GPRS 电源
                                 Delay_ms(300);
                             //Usart_PutString("AT+CIPCLOSE\r ");    //软关机
                                 //Delay_ms(50);                         //软关机
                                 //Usart_PutString("AT+CIPSHUT\r ");     //软关机    10-15-09:40    屏蔽
                             CLI();
                                 WDR();
                         WDTCR = (1<<WDCE) | (1<<WDE);           //2行看门狗初始化
                         WDTCR = 0x08;                          //修改,导致看门狗复位,程序重启
                                 SEI();
                            }
                     }
                  else
                     {
                      IN2=0;
                      break;
                     }
              }
           }
        }

网友:
掉網是正常,,因為電信公司發現你沒傳資料就斷線,,所以最保險做法為要傳資料才連線,,資料傳完結束連線

楼主:
嗯,加了心跳包之后却是稳定了很多啊,不过数据量就上去了,那可是银子啊

网友:
期待软件开源

网友:
tls256是什么东东?

网友:
那个应该是写错了,型号是TSL256 是采集环境光光强

网友:
应该是心跳包问题,或者更新sim300的最新firmware !

楼主:
很是抱歉啊,需要的把邮箱留下来吧,通过邮件发送给你们。

网友:
zcw07@163.com,非常感谢!

网友:
lihui_mcu@163.com,谢谢!

网友:
也给我发一份吧,513023214@163.com

网友:
谢谢,给我一份吧,hyi#sqc.edu.cn

网友:
谢谢楼主,给我也来一份,学习一下,1005869216@qq.com

楼主:
已经发送到各位邮箱请查收,

网友:
任何模块都会有这个问题,程序上要做处理

楼主:
心跳包在主程序中或者是TIMER3中断程序中自己增加吧,我的手机卡不是免流量费的所以没有尝试。

楼主:
zc3909:看你的签名就是一个强人啊,我的这个是自己弄着玩儿的,没有做那么深入,只是实现作基本的数据传输,还希望多指教,我的邮箱是bihuaixia@163.com

网友:
谢谢楼主,也给我发一份,学习一下,谢谢,380476830@qq.com

网友:
27135120@qq.com   谢谢,也发我一份吧!!!

网友:
paradise721 兄弟麻烦你给个联系方式。我有个项目想找你做。
本人QQ:635173836
手机:13660915375。看到后请电话联系我。

网友:
我的信箱:
likevc@tom.com

谢谢,给我也发一份吧.

网友(2009-11-22):
MEGA64+SIM300模块进行GPRS数据传输实验

需要软件开源,邮箱:lgm_2009@whut.edu.cn

非常感谢~!

网友:
楼主,我也想要一份
邮箱:wsnlove666@163.com
非常感谢~!

网友:
楼主,我也想要一份
邮箱:513023214@163.com

网友:
已经收到,谢谢

网友:
我现想弄数据传输,希望楼主可以给一份我,
邮箱:sea18c@163.com

网友:
楼主,我也想要一份
邮箱:dengxindieying@163.com

网友:
楼主,我也想要一份
邮箱:sea18c@163.com

网友:
掉网可能是电源不稳定,如果电源不稳,即使不关机也会掉网

网友:
楼主好人啊,我也想要一份
邮箱:zhw950@126.com
感谢了!

网友:
来晚了,我也要一份
邮箱:mfkqqw138@163.com

有一个项目可以找你谈谈
给个联系方试!

期待你的回复

网友:
好东西! 46368521@qq.com  谢谢了

网友:
楼主好人啊,我正在学习SIM300,也想要一份
邮箱:zzwe000i@126.com
不胜感谢了!

网友:
感谢楼主 ,我也想要一份,真在学习gsm,邮箱justdott@163.com     谢谢!!

网友:
我也正学习SIM300望楼主麻烦给我份,johnson207@126.com

网友(2009-12-22):
要关机了,做个记号明天研究,多谢楼主共享

网友:
楼主,我在用SIM300刚开始做数据传输,可否给我一份。gudufeng007@126.com   谢谢

网友:
楼主能给我发一份吗?luzuan@163.com。我也在做这个东西,但有些问题解决不了,希望能参考一下,谢谢~
PS:我好像打不开上面下载的PCB图纸。方便的话能不能把原理图导出成PDF的?麻烦了~

网友:
我也正学习SIM300望楼主麻烦给我份,mcucow888@163.com

网友:
楼主能给我发一份吗? yhy_wlkj@163.com 好东东顶起来!

网友:
来迟了  发我一份好不? henrymig@qq.com  顶

网友:
楼主 我想问下心跳,是你应用层的心跳吗?你GPRS主动发的吗?我用的Sim300DGPRS老断;我是常连接的

网友:
楼主我也在搞类似的东西,能帮忙发份给我吗,谢谢! tbbt_sh@sina.com

网友:
发啥邮箱呀。。。就放论坛上不好吗

网友(2010-02-02):
楼主好人啊,这个我也需要一份,拿来学习透彻了毕业找工作用!~    cq.wangzixi@gmail.com

网友:
跟着学习,avrbuffalo@163.com

网友:
楼主,也发我一份吧  ,不胜感激啊  yyn853@163.com 学习中 多指教啊

网友:
怎么没有程序呀?

网友:
想要一份sbs.19@163.com,非常感谢!

网友:
我也正学习SIM300望楼主麻烦给我份,lianfaxu@163.com

网友:
我也想要,新年快乐啊!pen2g@126.com

网友(2010-03-22):
我也在学习这个啊?可不可以发一份代码过来研究研究?
xingcastle@qq.com
感激不尽啊

网友:
LZ也给我发来一份研究研究吧,谢谢了!
yourconnery@gmail.com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想要一份,多谢主楼分享,邮箱:773925052@qq.com

网友:
楼主,有时间请给我传一份,谢谢!
442989063@qq.com

网友:
也在使用SIM300做数据发送。
能给我也发一份不,谢谢了。
zhu_dongpo@163.com

网友:
谢谢楼主,也给我发一份,学习一下,谢谢,229953853@qq.com

网友(2010-05-04):
我也要一份 谢谢楼主!!!
baobinlin@126.com

网友:
楼主,我也想要一份,谢谢,zhuvscc@163.com

网友:
make 迟点需要再来请教 呵呵

网友:
楼主给发一份呗,谢谢了!
zj1860263@163.com

网友(2010-06-03):
楼主还发代码不?
winfisher@sohu.com

网友:
上传一个MOTOROLA 的设计方案,实现了UDP协议。
我曾经改到AVR+SIM100使用。很多经典的函数到现在也在用,即便模块换了N次(sim300,GR47,GM47,GR64,Q64)。
现在的模块一般都有内部协议栈了,模块的操作也简单了,不过在某些情况下自己写的协议栈更灵活。

网友:
楼主还发资料吗?发的话给小弟一份,邮箱 z_198616@163.com,xiexiee

网友:
我也想要一份,谢谢楼主。du2654@sina.com

网友:
楼主还发资料吗?发的话给小弟一份,邮箱 348802435@qq.com

网友(2010-07-06):
我也想学习一下,源程序能发到luyangting@163.com吗,非常感谢

网友:
我需要一份,楼主能否给我一份,谢谢了 ningmeng7294@qq.com

网友:
楼主能不能给我份代码参考参考 我做STM32RB上的

网友(2010-08-15):
新手,初次接触SIM300,望楼主好人能给我份资料学习学习,膜拜膜拜。谢谢!523023268@qq.com

网友:
90%的人留信箱~
没有人说和你分享个啥东西,交流下。。。。

网友:
新手,初次接触SIM300,源程序能发到musicwyr@163.com ,谢谢楼主啊!

网友:
新手学习,请问楼主能发送到qinzhendong@live.cn邮箱么,谢谢了!

网友(2010-10-09):
mask~!
以后用、、、

网友:
mark,用了一段时间sim300,发现连接的时候比较麻烦,做了个心跳,但依旧不稳定,有时候几个小时都不会掉线,有时候十几分钟就掉线了,实验室正好有个dtu,就拿来用了,比较方便,不过上位机程序得重新做

网友:
学习,请问楼主能发送到armbrmcrm@163.com邮箱吗,谢谢了!

网友(2010-11-17):
非常感谢楼主,能不能发份资料给我?

网友:
我现在发数据的时候是检测是否返回“SEND OK”的,这个返回非常慢,往往要耗时几秒,时间都浪费在等待这个信号上了。但是不检测这个似乎也不行,如果只顾发数据,用不了几下sim300就崩溃了,状态变为"IP CLOSE", 不知楼主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呢?也能给我发一份吗? azurefang@hotmail.com,谢谢!

网友:
这个记下

网友:
楼主的SIM300的PCB封装有问题吧?插座太小了,不能焊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可以发一份代码给我吗?正在学习,多谢了
tanxu6656@sina.com

网友:
最近也在做SIM300的板子 希望有的朋友也发我一份 谢谢了qq317999920@163.com

网友:
楼主很好,能发我一份吗,正在学sim300,谢了liangliangcheng@gmail.com

网友:
楼主,麻烦发一份跟我 谢谢 zhouw1985@163.com

网友(2010-12-18):
楼主,给我发一份吧 谢谢 416611690@.com

网友:
楼主,一年了后的今天还能发一份给我么?

楼主的PCB是什么格式的?protel99打不开啊.

我的SIM300开不了机,是不是碰到翻新货了?

bondxie@126.com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一年了后的今天还能发一份给我么?
楼主的pcb是什么格式的?protel99打不开啊.
我的sim300开不了机,是不是碰到翻新货了?
bondxie@126.com

如果是几十块钱的肯定是旧货。开不了机有没给开机信号,严格按照手册要求

网友:
不知道能否发给我一份:137501217@qq.com

网友(2011-01-18):
SIM300和GR47引脚兼容么?

网友:
不知能否还给我一份呢,plccan@163.com

网友(2011-03-01):
新手请教,给我一份程序吧~~~谢谢楼主了~~~ 10125011@bjtu.edu.cn

网友(2011-04-03):
我实验是有时会上不线,上去就不掉,(有心跳包)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楼主:
很是抱歉啊,需要的把邮箱留下来吧,通过邮件发送给你们。
id 被删除。 原因已经出过通告。

阿莫,人家是09年的回复哦

网友:
好久的帖子了!!!很有价值!
我也想要相关的程序资料,有没有人发一份给我??先谢了!邮箱:118027916@qq.com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回复 楼主:
很是抱歉啊,需要的把邮箱留下来吧,通过邮件发送给你们。
id 被删除。 原因已经出过通告。
阿莫,人家是09年的回复哦

顶顶,希望老大看到。

网友:
建议老大上锁操作,ID就不要删除了。不竟这是09年的贴。

网友(2011-05-04):
留着说不定有用!!

网友:
是啊。09年的帖子。当时还没有发布规则把

网友:
这个在研究这个,能发一份给我吗,邮箱87278564@qq.com
非常感谢

网友(2011-06-24):
最近在研究这个,能发一份给我吗,邮箱347596604@qq.com ,非常感谢

网友:
最近在看这个 能发我一份吗  839717318@qq.com

网友:
呵呵,楼主被杀鸡儆猴了,悲剧~~~~~

网友:
lz既然你能给别人邮箱发资料,干嘛不发到论坛上呢???

网友:
我也想要啊 有没有人能给我发一份呢?912826109@QQ.COM

网友(2011-11-07):
最近在研究这个,能发一份给我吗,邮箱xiaofan9413@163.com ,非常感谢

网友:
我也想要一份!能帮忙发一份么?chpihtl@163.com

网友(2012-08-01):
原来留邮箱有风险啊

网友(2012-09-06):
感谢无私奉献的人,顺便也给我发一份吧,mplab@163.com,感谢

网友(2013-02-03):
楼主,我也想要一份
邮箱:nai_xie_tong@163.com

网友(2013-04-18):
楼主 ,正需要一份
kallun2000@163.com

网友:
13年回复 ~  需要一份 最近在搞这东西
tengteng_mcu@163.com
谢谢楼主

网友(2013-07-14):
引用 楼主:
zc3909:看你的签名就是一个强人啊,我的这个是自己弄着玩儿的,没有做那么深入,只是实现作基本的数据传输 ...

你好。我现在也用SIM300模块做GPRS数据上传,传输过程中经常出现断线。你能给我传一份,我的邮箱是hailin0716@126.com.谢谢

网友(2013-10-24):
楼主,最近也再研究sim300,能给我发一份资料么?623694421@qq.com谢谢啦!

网友:
最近想做这个,麻烦楼主发一下代码,谢谢啦! roou2008@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