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K0 LX3系列单片机如何停止主系统时钟

楼主(2009-10-22):
版主好!
根据uPD78F0411的Datesheet描述如果要停止内部高速时钟必须保证CPU没有使用内部高速时钟。
而且我没有副系统时钟,那么在进入待机模式(stop())前我怎么停止掉主系统时钟。

网友:
1、你使用的是内部主时钟还是外部主时钟?
2、如果是内部主时钟的话,不用手动停止,当执行STOP()的时候系统会自动停止主时钟。

楼主:
谢谢1楼讲解!您用过NEC的睡眠功能吗?有什么要领。
我用的是内部时钟,那假如我用的是外部时钟那是不是先要切换到使用内部时钟然后在停止外部时钟,然后执行STOP().谢谢!

网友:
不用,如果你使用的是外部时钟,那么一般情况你应该把内部时钟停止掉,因为他这时候没用。
当执行STOP()的时候,外部时钟同样会自动停止。
而从STOP模式恢复后,时钟又会自动震荡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