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傻孩子寻址问题

楼主(2009-10-23):
看了你以前的一个贴

AVR是16位地址线,那么M128如何寻址到大于64k的flash的呢?

现在我的也超过了64K,请教一下怎么寻址(我用的是IAR)

网友:
AVR芯片对于大于64K的flash寻址,增加了一个名叫RAMPZ的寄存器,你可以将大于16位的部分
存储在这个寄存器里面。当然相应的汇编指令“lpm”也要使用“elpm”来替代。

IAR处理这个问题相对简单,你可以查看一个叫做pgmspace.h的头文件。
建议你仔细阅读IAR的帮助文档:
AVR C/C++ Compiler Reference Guide
Using the Compiler->Data Storage 以及 Placing code and data.

楼主:
先谢谢傻孩子先 我试试看

楼主:
可以了 再次感谢